电动单车锂电池起火,大量的水可以有帮助吗?

楼主(2020-12-11):
想在出租屋1楼给租客存放电单车的房间上面安装喷淋系统,着火了自动喷水。

就算熄灭不了火源,也起码可以防止扩散范围?

我感觉大量的水可以给环境降温,等锂电池自己烧完,保护周围不被点燃。

网友A:
转一篇文章:
是真的吗20180526,锂电池着火要用干粉灭火器灭火?用水最靠谱。
来源:CCTV2财经频道是真的吗栏目视频 日期:2018年05月26日

锂电池着火别用干粉灭火器!用水灭火最靠谱!

    现如今,锂电池已经广泛应用在手机、电脑、移动电源等众多电子产品领域,成为人们生活和娱乐不可或缺的物品。然而,如果使用和处理不当,锂电池也有可能会造成火灾隐患,甚至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近日,网上的一段视频引起了大家的热议。视频中一名空乘人员和一名乘客用矿泉水和咖啡等液体,扔向起火的充电宝,最终将火扑灭。然而,一些网友认为,电器类火灾应该用干粉灭火器,而不是用水来直接灭火。也有一些网友认为,空乘人员处理的没错,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用水灭火。两方网友针锋相对,各执己见。

是真的吗20180526,锂电池着火要用干粉灭火器灭火?用水最靠谱

    可是,到底应该用水还是干粉灭火器给燃烧的锂电池灭火呢?为了寻找真相,央视财经频道《是真的吗》记者来到了国家化学与物理电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用实验测试一下锂电池着火后,用干粉灭火器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扑灭火源。

    在《是真的吗》往期节目中,曾经验证过充电宝被挤压碰撞后会起火爆炸,证明了挤压、碰撞、针刺、短路、过热,都会使充电宝燃烧甚至爆炸。这次我们选择了一块市面上常见的10000毫安时的充电宝作为测试样品。用实验室内专业的实验设备对充电宝进行针刺测试,诱发充电宝起火。

    实验中消防员将负责整个实验最危险的部分——在锂电池起火后进入火场,分别使用干粉灭火器和水灭火,以检验两种灭火方法的区别。

    随着一声令下,测试设备启动,刺针缓缓的刺向充电宝。刺入充电宝后几秒钟,充电宝开始冒出浓烟。过了大约三十秒,充电宝突然开始起火。火焰中还不断的有爆炸声传出。接下来,消防员手拿干粉灭火器迅速的扑向起火的充电宝。只喷了没几下,火焰就被扑灭了。

    目前看来,锂电池着火用干粉灭火器似乎是可行的。那么,用水来扑灭着火的锂电池会不会是错误的呢?

    然而,仅仅过了几秒钟。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就在我们以为火焰已经被完全扑灭的时候。锂电池的残骸再一次燃烧了起来。而且比第一次的燃烧还要猛烈。

    看来,当锂电池燃烧时,使用干粉灭火器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面对越烧越旺的火焰,消防员又该如何扑灭它呢?此时,消防员拿着一盆清水泼在了充电宝上,紧接着,对于残留的火焰,用大量清水继续浇灭。这样就能彻底阻止充电宝的继续燃烧吗?

    很显然,在消防员看来,灭火工作并未完成。持续浇水大约一分钟左右,消防员又用红外线测温计检查充电宝的温度。没想到,浇了这么多水,充电宝表面居然还有200多摄氏度的高温。随后,消防员将充电宝泡入水盆中,才向我们表示,现在已经安全了。

    那么在使用干粉灭火器灭火后,充电宝为什么会复燃呢?是不是第一次灭火的时候有部分火焰没有被灭掉造成的呢?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消防支队 消防站副站长 赵明超:“锂电池起火不推荐用干粉灭火器。虽然干粉灭火器在初始情况下能把明火灭掉,但干粉灭火器并不能降低锂电池内部的温度,那么锂电池内部温度依然很高,内部的化学反应继续,在热量积蓄之后,很容易锂电池进行复燃。”

    怪不得最后还要将锂电池的残骸放进水盆中,原来温度才是锂电池复燃的重要原因。那么,为什么锂电池遇到破坏后这么容易燃烧呢?国家化学与物理电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高级工程师 徐正元:“因为锂这个金属是比较活泼的,在空气中它就能与空气发生反应,目前主流设计是为了产品的轻便而把锂电池的能量密度设计的相对比较高,撞一下刺一下就破坏了里面的结构,容易引起化学反应。”

    那么作为一名普通乘客,如果发现火情,应该怎么办呢?

    赵明超:“针对锂电池尤其是充电宝起火民航局推出了锂电池机上应急处置指南,各个航空公司都进行了培训和演练。那么,当出现锂电池的异常情况,大家一定不要惊慌,要第一时间通知空乘人员,空乘人员会很妥当的安全的进行处置,如果刚开始在火灾的初始阶段火苗还没有真正起来的时候,一杯水,一块湿毛巾都是非常有效的灭火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一篇文章:
是真的吗20180526,锂电池着火要用干粉灭火器灭火?用水最靠谱。
来源:CCTV2财经频道是真的吗 ...

好,打赏!

网友:
降温是唯一的途径 干粉和气体都不靠谱

网友:
我是准备一个铁桶,发现刺破的锂电池直接扔铁桶里面,要烧也是在铁桶里面烧

网友B:
二氧化碳灭火筒如何?  我们公司很多精密仪器,用水就全报废了,因此我配了好几个二氧化碳灭火器,不知道正确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氧化碳灭火筒如何?  我们公司很多精密仪器,用水就全报废了,因此我配了好几个二氧化碳灭火器,不知道正 ...

二氧化碳灭火与干粉原理一样的,窒息灭火

网友:
某电动汽车研发总部的停车场,设置了若干沙池,用于消防应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