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汀质量差别在哪里?

楼主(2020-12-12):
13片的油汀,价格在160~300之间都有,不知道质量差别在哪里?

网友A:
便宜的薄轻,油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薄轻,油少。

貌似讨论这个没有意义吧。这货就是纯电老虎。

网友:
不爆炸的都是极好的

网友:
确实是电老虎,家里有个吃灰的。

网友:
买了一个美的的,就用了2次,加热慢,效果差

网友C:
买个暖风机算了,油汀慢,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
买了个艾美特的油汀,发现开一夜简直热死,档位随便怎么调都要不到想要的温度

换了个云米的可以自动控温的,不像是油汀,应该是电加热的,温度恒定,很舒服

网友D:
客厅买个伞型天然气加热器,整个客厅很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暖风机算了,油汀慢,效果不怎么好

油汀优势是安静,南方冬天开着睡觉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讨论这个没有意义吧。这货就是纯电老虎。

为什么不用空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厅买个伞型天然气加热器,整个客厅很舒服

天然气怎么允许你这么使用的呢,现在天然气管理很变态,我在浴室里面装了个平衡式的燃气热水器结果煤气公司又要打又要罚的。

网友:
油汀优势是安静,安全才是第一位的,一直开着抵挡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
买个烤火桌吧,

网友E:
电加热器是最不节能的产品,什么暖风机、电加热暖气片、油汀,还有什么红外的等等,不管叫的名称多时髦,都是耗一度电,产生一度电的热量,不可能多产生热量,也不可能少产生热量,否则能量不平衡了。
要想省电就用空调,空调是一个热泵,它不是靠耗电来产生热的,它是把热量从温度比较低的地方送到温度比较高的地方(类似水泵,把水从低位置送到高位置),它耗电的多少与两个地方的温度差有关,温差越大,耗电越多(水泵也是这样,高低位置差越大,耗电越多。
现在的空调的能效比一般是3左右,如制冷1级能效的空调能效比是3.4,2级的能效比是3.2~3.4,3级的能效比是3.0~3.2,4级的是2.8~3.0,5级的是2.6~2.8。这是制冷的能效比,制热的能效比比制冷的能效比小(主要是制冷时的温差比制热时的温差小,特别是北方)。
能效比是空调输送的热量与空调本身耗电的比值,或者说空调能源转换比。能效比是3.4的空调就是耗1度电可以产生(确切地应该说可以输送)3.4度电的热量。当然这是在标准测试工况下的数据,实际的随室内外的温差有关。
所以说冬季采暖空调比电暖气片省电。
当然如果太往北方,室外温度太低,室内外温差太大,这时候能效比会小于1,就不省电了。
中部地区取暖空调比电热类的省电,南方省电更多(因为室内外温差小)。

楼主:
空调外机结冰,内机停摆,看来很多坛友是没遇到过的。不能老盯着能效比啊,空调要是万能,就没别的加热器什么事了。油汀优势在于安静、无火,还可以烘衣服。

网友F:
想用空调用的舒服。必须买三菱或者是松下的。制热不停机那种。所有国产全部不能用。≡菱的话,zhj12Va起。三菱重工是垃圾。必须三菱电机。

网友:
国产的空调能制热的也有。真正冷的时候仅电热丝工作。那电费花花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想用空调用的舒服。必须买三菱或者是松下的。制热不停机那种。所有国产全部不能用。≡菱的话,zhj12Va起。 ...

三菱为什么能制热不停机?有什么黑科技?制热时间久了外机都要化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加热器是最不节能的产品,什么暖风机、电加热暖气片、油汀,还有什么红外的等等,不管叫的名称多时髦,都 ...

现在都是电辅助加热,也不省电。进口的品牌不带电辅助但是制热效果不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调外机结冰,内机停摆,看来很多坛友是没遇到过的。不能老盯着能效比啊,空调要是万能,就没别的加热器什 ...

油汀 烘衣服倒是它真正的用途,温度低衣服烤不坏。取暖 就别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三菱为什么能制热不停机?有什么黑科技?制热时间久了外机都要化霜啊

几大品牌高端机都差不多。压缩机排量增大,内机蒸发器增大。外机热交换管子带电热化霜。程序控制得好,可以在零下温度7度正常压缩机制热。不带电铺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几大品牌高端机都差不多。压缩机排量增大,内机蒸发器增大。外机热交换管子带电热化霜。程序控制得好,可 ...

价格较贵 8000以上

网友:
还有三菱雾峰,日立白熊君的本土机型。2W以上了 。只能看看  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