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已经画好了,缺个高频变压器,求助变压器参数

楼主(2020-12-12):
主输出8V0.3A,平时工作电流0.15A
副绕组13V和16V,电流几十mA

已经设计好电路图了,我不会设计变压器参数。谁能给我设计一下参数,谢谢
N1     2脚至3脚   线径    匝数      (胶带匝数)
N2     4脚至5脚   线径    匝数      (胶带匝数)
N3     6脚至7脚   线径    匝数      (胶带匝数)
N4     8脚至9脚   线径    匝数      (胶带匝数)
N5   10脚至1脚   线径    匝数      (胶带匝数)

网友A:
N1     2脚至3脚   线径0.3    匝数  90    (胶带匝数)2
N2     4脚至5脚   线径0.2    匝数 10     (胶带匝数)2
N3     6脚至7脚   线径 0.5   匝数5      (胶带匝数)3
N4     8脚至9脚   线径0.3    匝数 10     (胶带匝数)2
N5   10脚至1脚   线径0.3    匝数8      (胶带匝数)2
大概凭经验估算的,楼主可以试试,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     2脚至3脚   线径0.3    匝数  90    (胶带匝数)2
N2     4脚至5脚   线径0.2    匝数 10     (胶 ...

非常感谢,先打赏一下。再试。

网友B:
鱼来了,试试看,注意绕线相位,烧鸡莫怪
Lp=1200uH
N1     2脚至3脚   0.25mm    100Ts      (2Ts)
N2     4脚至5脚   0.2mm    32Ts      (2Ts)
N3     6脚至7脚   0.4mm    16Ts      (2Ts)
N4     8脚至9脚   0.2mm    32Ts      (2Ts)
N5   10脚至1脚   0.2mm    26Ts      (2Ts)

网友C:
来来来,官方工具计算结果
EE16/PC40

P: AWG33 / 190T 1.7mH
Aux: AWG44 / 37T
8V: AWG27 / 20T
13V: AWG32 / 32T
16V: AWG32 / 40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来来,官方工具计算结果
EE16/PC40

兄弟,能否共享一下这个软件

网友:
431反馈这里的参数也很关键  当然  包括PCB处理哦   开关电源的魅力就是这样

网友D:
楼主,目测感觉你变压器1脚和2脚的安全距离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来来,官方工具计算结果
EE16/PC40

我的变压器是EE19

网友:
开关电源如何入门呢

网友:
楼主的绕组结构没法用:
1,一二次侧爬电距离不够;
2,初级单绕组,初级漏感太大,三个次级交叉调整也难搞

亡羊补牢措施:
1,1脚铜皮撕掉,1脚飞线出来焊到整流管阳级,增加一二次侧爬电和飞电距离
2,初级绕组分两个,空出来的1脚用来挂绕组中间

控制交叉调整措施:
1,三个次级尽量紧耦合;
2,三路输出共地,绕组不宜并联宜串联,三个次级绕组从上到下分别按5V,3V,8V设计,割断13V和16V的GND,按绿线改线路。当然了,也可以割变压器Pin10, Pin8,在整流前就串入,减少二极管损耗

网友:
2楼匝比过大,4楼匝比过小,6-7比较恬当

网友E:
我也给一下参数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鱼来了,试试看,注意绕线相位,烧鸡莫怪
Lp=1200uH
N1     2脚至3脚   0.25mm    100Ts  ...

变压器测试了,主输出8v150ma的时候,输出13v那组实际输出电压13.67v,我带了两个继电器,输出电压降到了12.77,感觉还是有点高,回头我自己少绕两圈,可能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声音,用万用表量13v,声音明显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给一下参数试一下:

4楼的做了几个样品,还可以。你提供的变压器参数,我过两天做个样品。感觉你这个参数要专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给一下参数试一下:

你给的参数感觉脚位反了,我们都是2-3,您给我的参数都是3-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测试了,主输出8v150ma的时候,输出13v那组实际输出电压13.67v,我带了两个继电器,输出电压降到了 ...

感谢反馈。1,因13V那组没有做反馈,需要根据自己的电压精度要求适当调整匝数;2,有声音问题:变压器样品有没有含浸?431的反馈回路调整;3,基板Layout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给的参数感觉脚位反了,我们都是2-3,您给我的参数都是3-2

我们习惯从动点起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反馈。1,因13V那组没有做反馈,需要根据自己的电压精度要求适当调整匝数;2,有声音问题:变压器样 ...

嗯,后来我发现是431旁边的100nf电容,有半边没焊接好。不过你提供的变压器参数确实很不错。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习惯从动点起绕。

全部都是反着的,能不能用呢,因为我还没有打样。我看主输出是用两根线并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都是反着的,能不能用呢,因为我还没有打样。我看主输出是用两根线并绕的。 ...

习惯一个绕组配满一层。

网友:
5L软件能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反馈。1,因13V那组没有做反馈,需要根据自己的电压精度要求适当调整匝数;2,有声音问题:变压器样 ...

能不能帮我再发一个变压器的参数,主输出是5V的,其他两组不变。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帮我再发一个变压器的参数,主输出是5V的,其他两组不变。谢谢

11楼的大哥给你这么专业的建议,你都不搭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帮我再发一个变压器的参数,主输出是5V的,其他两组不变。谢谢

Lp=1600uH;
Np=120Ts;
Ns5v=10Ts;
其它两组跟原来的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给一下参数试一下:

老陈,你好,麻烦问一下,一般反激式开关电源都是设计成DCM模式还是CCM模式?还是说这两种模式有不同的应用场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老陈,你好,麻烦问一下,一般反激式开关电源都是设计成DCM模式还是CCM模式?还是说这两种模式有不同的应 ...

中小功率绝大部分都是DCM,比较大功率CCM多些(比如200W以上)。

还有一种叫QR(准谐振),是特殊的DCM。

楼主:
引用 网友F:
11楼的大哥给你这么专业的建议,你都不搭理一下?

不是这个意思,打赏了的,我不知道说些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小功率绝大部分都是DCM,比较大功率CCM多些(比如200W以上)。

还有一种叫QR(准谐振),是特殊的DCM ...

多谢老陈,明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中小功率绝大部分都是DCM,比较大功率CCM多些(比如200W以上)。

还有一种叫QR(准谐振),是特殊的DCM ...

仅以反激为例,DCM/CCM并没有一个大致的功率范围,我更倾向于权衡功率与电流,比如5V10A做成CCM会比DCM有很多伏势;而如果是100V 3A 我又宁可选择DCM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仅以反激为例,DCM/CCM并没有一个大致的功率范围,我更倾向于权衡功率与电流,比如5V10A做成CCM会比DCM有 ...

需要IC支持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需要IC支持才行。

小电源目前大多是PSR, 确实大多数限制为DCM。一个DCM的设计基本上全程DCM,CCM就要看工作状态了,负载和输入电压直接决定磁路是否连续。我目前做输入电压4-6倍(最大12倍)变化的360W反激模块,低电压20%电流已经进入CCM,高电压满载也还处于DCM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小电源目前大多是PSR, 确实大多数限制为DCM。一个DCM的设计基本上全程DCM,CCM就要看工作状态了,负载和 ...

我们的这些IC就达不到你说的这此工作状态。SSR的也不行。
电压越低,PWM的占空比越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目测感觉你变压器1脚和2脚的安全距离不够。。。

请教下,这个安全距离设计有什么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下,这个安全距离设计有什么规范?

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这些IC就达不到你说的这此工作状态。SSR的也不行。
电压越低,PWM的占空比越小。 ...

老陈,你好,请教一个问题。小功率的开关电源变压器,是不是不需要计算气隙。我们公司的开关电源都是芯片厂家提供的方案,在变压器规格书里面只有匝数和电感量,没有气隙是多少,打样回来的变压器工作得很好。变压器厂家也从不问变压器的气隙做多少。我看书上基本上都有计算气隙,而且说得很重要,实际工作中发现好像这个气隙的尺寸并不重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老陈,你好,请教一个问题。小功率的开关电源变压器,是不是不需要计算气隙。我们公司的开关电源都是芯片 ...

现在做变压器不需要算气隙的,有圈数/电感量,变压器厂自己会打样磨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做变压器不需要算气隙的,有圈数/电感量,变压器厂自己会打样磨出来的。 ...

多谢,解答了我一个大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谢,解答了我一个大疑惑。

不客气,如果你自己做几个变压器样品就经比较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