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i摄像头的引脚和标准spi协议的引脚如何对应的?

楼主(2020-12-12):
这两张图是spi摄像头的引脚定义图。标准spi协议的四个引脚是

MISO也可以是SIMO,DOUT,DO,SDO或SO(在主机端);
MOSI也可以是SOMI,DIN,DI,SDI或SI(在主机端);
NSS也可以是CE,CS或SSEL;
SCLK也可以是SCK;

楼主:
难道用的是Dual SPI:

Dual SPI是针对SPI Flash而言,不是针对所有SPI外设。对于SPI Flash,全双工并不常用,因此扩展了mosi和miso的用法,让它们工作在半双工,用以加倍数据传输。也就是对于Dual SPI Flash,可以发送一个命令字节进入dual mode,这样mosi变成SIO0(serial io 0),mosi变成SIO1(serial io 1),这样一个时钟周期内就能传输2个bit数据,加倍了数据传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用的是Dual SPI:

Dual SPI是针对SPI Flash而言,不是针对所有SPI外设。对于SPI Flash,全双工并不常 ...

貌似dual/quad mode并不常用,这两种会永久改变spi芯片模式,改回去非常麻烦。至少我见过的所有板子spi都是multi mode的,即通过不同指令区分single dual quad传输,指令永远是single,数据是多模式的。实现了完全的兼容性和相当好的性能扩展。不兼容是没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