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流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20-12-12):
这是一款产品的微电流采样放大电路  搭了一个电路 来分析 发现 存在很大的供品干扰 加不加信号的情况下 也照样

楼主:
Vout=2.54*11次方*Iin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源上带来的,不是的话屏蔽罩、隔离岛走起,话说为啥不用跨阻放大?

网友:
有您这样用的吗,加c97干嘛

网友B:
微电流的“微”指的是哪个  uA, nA, pA, fA?

网友:
屏蔽罩很重要

网友C:
同求,最近一个项目,要标注PA电流放大,用ADC来检测,搞过的,都是UA级的, 这种小的数量极,还真没实际搞过。

网友D:
注意弱信号放大电路供电不能用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弱信号放大电路供电不能用开关电源

你好 , 用的是蓄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源上带来的,不是的话屏蔽罩、隔离岛走起,话说为啥不用跨阻放大? ...

我也是好奇啊 为啥不用跨阻放大 , 这个电路的Rf是10G,电压的放大级别远超过10G*Iin,可能是Rf太大 热噪声比较大吧 但是这个电路比起跨阻放大来说受工频干扰太大了!

楼主:
确实是,没有屏蔽 ,微电流信号 却不被噪声淹没了

网友:
用跨阻放大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电流的“微”指的是哪个  uA, nA, pA, fA?

2.54*11次方*Iin  fA级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源上带来的,不是的话屏蔽罩、隔离岛走起,话说为啥不用跨阻放大? ...

确实是没有屏蔽好的结果,跨阻放大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Rf要求100G甚至以上 ,这种只要Rf10G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求,最近一个项目,要标注PA电流放大,用ADC来检测,搞过的,都是UA级的, 这种小的数量极,还真没实际搞 ...

屏蔽罩很关键  后级别再加一个T型50HZ滤波试试

网友:
这个电路的R78画错了,它应该在运放输出和跨阻之间,C97在两个电阻之间,你检查一下实际的电路吧

网友:
可以参考下ADA4530这个芯片的评估板设计,除了加屏蔽,还有输入保护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没有屏蔽好的结果,跨阻放大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Rf要求100G甚至以上 ,这种只要Rf10G就可以了 ...

不知道你测试过没有,感觉你这个电路可能没有10G跨阻放大测试结果好,本质上就是一个二级放大,不知道你的带宽是多少,控制一下频率响应,ring环也加上

网友:
这个电路噪声不会优于跨阻放大器。10G的噪声会被放大25倍
如果用250G电阻,热噪声只是10G的5倍而已

网友:
之前有人转了一个fA电流测试电路, 在多个论坛讨论过, 楼主搜下吧

网友:
测这样小电流,楼主的电路不可用的。一般运放的输入电流可能就比你需要测量的大了。确实应该试试ADA4530这样的专用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2.54*11次方*Iin  fA级别呢

楼主都已搞到 fA 的级别,也真是给佩服了!而此干扰有无来自于热杂讯之可能性?
但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当到了 fA 的级别时,手在放大器上方轻轻一挥,都能产生极大的波动。
而藉此我也来转贴一段描述这超微电流相关的说法给各位当参考:

m = 1E-3 = 毫 = mili- 。
μ = 1E-6 = 微 = micro- 。
n = 1E-9 = 纳 = nano- 。
p = 1E-12 = 皮 = pico- 。
f = 1E-15 = 飞 = femto- 。
a = 1E-18 = 阿 = atto- 。

电子的电荷大约是 1.602×10^-19 库仑,若每秒有 10 个电子流过,那电流就是 1.6aA,而 1fA 就相当于每秒有 6240 个电子流过。
在一个 10^18 欧的绝缘体,如果加上 1Volt 的电压,那电流就是 1aA,每秒就只有 6 个电子流过。

※ 上述系转贴而来,本意盼用于知识的交流。而已经知道的先进,或其内容叙述有误,都请勿扔砖!感谢各位啦~

楼主:
谢谢各位了不一一恢复了  这段时间搭几个电路 来专门来研究一下微电流放大

网友:
申请了adi的fA运放,基准,ADC样片,还没空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都已搞到 fA 的级别,也真是给佩服了!而此干扰有无来自于热杂讯之可能性?
但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 ...

谢谢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