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的应用问题,多谢!

楼主(2020-12-12):
1,需要通过1个小电流的开关来实现对负载提供1A的电流
2,但是规格书显示PMOS的VDS为-30和VGS为±20
3,我如图的应用,当开关以1秒的频率切换时,PMOS会损坏吗?

楼主:
请大家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会 33V 大于 Vds -30V
按键没有接通 Vgs 也大于 20V了

网友:
再说SOT23-3的封装后面直接带1000uF的电容

楼主:
输入电压改成30V,然后在MOS的G极对地接一个15V的稳压二极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改成30V,然后在MOS的G极对地接一个15V的稳压二极管呢

vgs 沒超,不用改,樓上說錯了
電源不要超 30v 即可

网友:
这个vgs只有16.5V, 没超。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s 沒超,不用改,樓上說錯了
電源不要超 30v 即可

理论上讲,33v不一定会坏。。厂商测量击穿电压是基于小电流漏电测量的,实际上这个电压只会带来较大的风险,带感性和容性负载容易造成过压和过流南穿。

网友:
GS之间最好加个稳压管!

网友:
如果容性负载较大,GS级除了并电阻+稳压管外,需额外增加一个电容做软开通用。

网友B:
33V用30V的MOS不一定立即就会坏,但不立即坏也肯定很快就会坏,
不立即坏完全看运气,就算不立即坏,可支撑的时间也太短没有使用价值。

33V*1.4=46.2V,40V的MOS在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建议在55V,60V,75V里选择成本可接受的MOS。
80V和100V是可以但不必选择的,再高则没有什么意义。

在R1两端并联15V稳压管来限制VGS在20V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用30V的MOS不一定立即就会坏,但不立即坏也肯定很快就会坏,
不立即坏完全看运气,就算不立即坏,可支撑 ...

高手,这才是做产品的态度。

楼主:
图1和图2的接法,哪种更好呢,有错吗,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1和图2的接法,哪种更好呢,有错吗,哈哈

图1正确,图2错误,稳压管用来限制VGS,所以要安装在GS上。

楼主:
加一个电容C3有用吗,感觉用途不大啊

网友C:
实际测试PMOS  坏了吗?   我们也是类似这样接的 没感觉坏MOS

网友:
不能要C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测试PMOS  坏了吗?   我们也是类似这样接的 没感觉坏MOS

你是指1楼的接法吗?实际测试,我还没有测试呢

网友:
关键33V是什么样的电源?? 电池 or 开关电源?  Vds=30V的MOS肯定不能用, 就算是32.9V也不考虑, 一旦出问题就是设计的责任, 除非你自己是老板.
我会选60V/3A SOT89以上封装的MOS.

网友:
VDS电压超过了肯定不行,VGS导通后电压小于20V,理论上是可以的,

楼主:
按1楼的方法试的,不过我的VDC输入是29.5V的稳压电源,开关了30多次,PMOS没有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1楼的方法试的,不过我的VDC输入是29.5V的稳压电源,开关了30多次,PMOS没有损坏 ...

从理论上讲,你参考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这个参数去做电路本来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更何况你LZ位还准备超出这个参数。
比如说,很多芯片的供电电压绝对最小值是-0.3V,难道你拿这个当做正常运行的条件?
不但30V超出范围了,Vgs也未必就保险,您最好还是参考下典型值那栏参数吧,至少对自己的产品负责,也对自己负责。

网友:
1 MOSFET的耐压需要做降额设计,稳妥的降额因子至少为80%,也就是说33V的供电电压,MOSFET的Vds选型参数至少为41.25V。Vgs的选型同理。显然图中的选取型号不合适。
2 图中MOSFET右侧设计有比较大的容性负载,MOSFET导通瞬间会有比较大的冲击电流,长时间测试后有可能导致MOSFET热击穿损坏。稳妥的做法时在G和S级之间并合适容值的电容,延长MOSFET导通速率,抑制冲击电流。
3 如果供电电压33V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一个范围值,MOSFET的G和S极并联稳压管时常规设计。

网友:
保证Vgs电压不超,一般不会。考虑如23楼所述的开启冲击,考虑开关频率及内阻。

网友:
设计超过手册电压,明显不合理,就算不坏也不敢长期用。。。,电源得低于30V,还有浪涌电压,改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