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上突然多了很多大功率激光器,可以用吗?

楼主(2020-12-12):
在咸鱼上搜索 大功率激光器,数百瓦的好像几千块就有,请问这个可以拿来改激光切割机吗?

大家还有什么好创意?

网友:
没坏之前是几百瓦吧

网友:
激光器是有寿命的,so~

网友:
平均寿命73岁   流出的这些是古稀之年吗

楼主:
我看了卖家视频,还是干得动薄板的。
如果原来是500w的激光器,衰减到1/3,也不是不能玩吧。
有些就是一个单激光器,有些带输出光纤,好像部分还带聚焦镜头

请教一下,如果拿来玩,需要那些部件,才能稳定出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卖家视频,还是干得动薄板的。
如果原来是500w的激光器,衰减到1/3,也不是不能玩吧。
有些就是一个 ...

玩这个东西很危险的,输出的是红外光,一般是要通过晶体倍频使用,肉眼不敏感,会被反射的光灼伤,做好防护!供电都是低压1.5-5v左右大电流恒流源,电源不好解决

网友:
这么大功率是很危险的,,,我们隔壁实验室就是研究激光器的,大老板就让他们研究大功率激光器,几千瓦的泵买回来,不太敢用

网友A:
以前做激光管,有同事被打到眼睛,看东西都像有一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激光管,有同事被打到眼睛,看东西都像有一个洞

应该是视网膜永久性烧伤。

楼主:
请问激光照射到摄像头上?摄像头会不会报销?

网友:
不建议大家玩这类东西。

网友:
防护一定要做好,否则就是 不作死就不会死了,打到眼睛就废了,或者是打到别人眼睛,那就是呵呵呵呵呵呵呵

楼主:
机器装到没人的房间,控制放到房间外面,用摄像头监视,人在房间里就不能开机,可否?

网友:
想搞这个,得先配好滤光眼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激光照射到摄像头上?摄像头会不会报销?

会坏,以前有人拿相机在演唱会上拍照,被激光照到,烧坏了。

网友(2023-08-26):
这玩意买回来,用几天基本都会哦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装到没人的房间,控制放到房间外面,用摄像头监视,人在房间里就不能开机,可否? ...

忽然有一天需要检修,排查问题,突然打开,还是会危险

网友:
非专业人士不建议玩,很危险,美国FDA的标准5mW以内是安全的前提是不能直射眼睛,欧洲标准是小于1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