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管线机饮水机,还处于新鲜期么?

楼主(2020-12-12):
凌晨下单了一个海尔的HG201-R,899RMB.
https://item.jd.com/100006907054.html
收到之后 拿在手上 轻飘飘的,
没有防拆措施,所以打开看了下,
一看!感觉这玩意 太暴利。

一块STC主控的 控制板,
流量控制没有安装流量计(有预留),应该是简单的水泵定时。
看价格 貌似奥克斯才是正常家电价格啊。
然而比这个价位高的还比比皆是。
难道这产品还在新鲜期,厂家标价 都敢这么飘的?

网友A:
管线机一般都是电磁泵,美秒流量和市电频率成比例,通过时间控制流量没毛病。

网友:
加热厚膜是高科技?

网友:
用的人少,价格就会贵点。

网友:
价格是贵了点,但看里面做工还是可以的。本来这个原理就是这样,没什么办法增加复杂度

网友:
公司有两个,两年了。使用率不是很高,大家都喜欢直接到主机取。

网友:
我家有一个闲置了,方便是方便就算不太卫生。我和管线饮水机的水容易拉肚子。反而直接喝净水器放出来的没事。
可能跟个人体质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线机一般都是电磁泵,美秒流量和市电频率成比例,通过时间控制流量没毛病。 ...

是12V的直流泵,进水阀是220V的电磁阀

网友B:
好么, 不如买个反渗透自己在来个电水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么, 不如买个反渗透自己在来个电水壶

用这个 就得要先有一个净水器,
看中这个的功能就是
秒开水,不用等着烧开。
有个定量出水不用一直按着热水器。

网友:
这个用料,成本还是高了,把加热换成ptc的话,本身比加热膜便宜,温控保险还可以省掉

这个内部做工,我这辈子是不会买这种机器了(小朋友的水杯,超过两周不洗的话,水杯内壁摸上去就会滑滑的)

平时家里都是R0后的凉开水备一壶,开水一壶,人肉调温

网友:
我9月份239买了一台奥克斯即热。
用起来确实方便。
就是间距有点窄了,农夫山泉12L的装进去有点歪。

网友C:
看到海尔大牌,壕,你是不是忍不住多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海尔大牌,壕,你是不是忍不住多手了

这还算管线机里面 比较便宜的了,其它品牌更看不懂。
所以发论坛来寻求解惑啊

网友:
这个就是品牌溢价,可以考虑宁波生产的200块

网友D:
那个小水箱好像是存冰水的。这种东东加热好像没有用温度传感器的,你看到的温度是软件做出来骗你的。倒是过热了有防干烧的温度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小水箱好像是存冰水的。这种东东加热好像没有用温度传感器的,你看到的温度是软件做出来骗你的。倒是过 ...

小水箱是存净水器进来的水,
进水出水都有温度传感器,
有流量计接口,但是省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水箱是存净水器进来的水,
进水出水都有温度传感器,
有流量计接口,但是省略了。 ...

你试下每次打开热水温度显示数字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水箱是存净水器进来的水,
进水出水都有温度传感器,
有流量计接口,但是省略了。 ...

这饮水机用了什么高大上的膜?
看介绍有点迷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小水箱好像是存冰水的。这种东东加热好像没有用温度传感器的,你看到的温度是软件做出来骗你的。倒是过 ...

楼主位的这个产品熟悉不作评价。。

我很熟悉的东莞有个家公司就做速饮水机的控制板,他们家用料主要部件跟楼主位差不多,除此之外他们温度传感器在出水和进水都有,

因为如果没有这两个温度传感器要做出恒温的水很难控制得准。

他们家是实打实做产品的,他们跟很多一线的白电厂家有合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位的这个产品熟悉不作评价。。

我很熟悉的东莞有个家公司就做速饮水机的控制板,他们家用料主要部件 ...

你以为这货是任意调节温度的?就是烧开水的而已,只有冷水和开水,像热水壶那样烧开水。温度传感器是温度开关,串入加热回路,过热或干烧会断开,楼主图中加热线中间那个圆的就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以为这货是任意调节温度的?就是烧开水的而已,只有冷水和开水,像热水壶那样烧开水。温度传感器是温度 ...

我家的可以按1℃进行调整出水温度。应该是通过泵的流量来实现控温的,温度设置越高,出水量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以为这货是任意调节温度的?就是烧开水的而已,只有冷水和开水,像热水壶那样烧开水。温度传感器是温度 ...

还真不至于烧开水那么简单,
进水温度传感器,在进水管上看得到,电阻式的。
出水也有温度传感器(红蓝线中间的两根黑线),在加热组件的出水口,另外防干烧的保护器件也在上面。
加热器是可控硅控制的,我看电路板上,有类似过零检测电路,应该是有控加热功率。
虽然显示是固定温度,但是设定温度可以 一度步进进行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位的这个产品熟悉不作评价。。

我很熟悉的东莞有个家公司就做速饮水机的控制板,他们家用料主要部件 ...

能偷偷私信给个关键词 我去搜索一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不至于烧开水那么简单,
进水温度传感器,在进水管上看得到,电阻式的。
出水也有温度传感器(红蓝线 ...

温度要精准控制需要用到pid控温的。

那家公司叫佳芯电子,不过你这个肯定不是他们做的,因为他们的主控不是stc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家的可以按1℃进行调整出水温度。应该是通过泵的流量来实现控温的,温度设置越高,出水量越小。 ...

单凭流量来控制温度根本做不准的,因为水的初始温度不一样的,在加热功率固定情况下,出水的温度就明显有差别。那么步进为1 的设置来温度根本就没意义,要做得好必须对进水和出水的温度都进行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凭流量来控制温度根本做不准的,因为水的初始温度不一样的,在加热功率固定情况下,出水的温度就明显有 ...

嗯。我说通过流量来控制温度,但并没否认需要前后两个测温探头。
我买的下面链接这款,还没拆开看过。能1℃步进调温,1ml步进定量出水,还能测试TDS值,还蛮方便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596481978794

网友:
这个牌子别提了,我家那个海尔的,买回来售后修了不下3次,里面管子会脱落。漏水,后面售后搞铜丝扎起来,还有一个水压开关的,因为烧水会有水蒸气,老是搞的接触不好,后面我自己搞个保鲜膜套上去,彻底解决了。不过用起来还是蛮方便的,配套美的的RO净水器一直在用,打算换的,最近不坏就一直用着了,我买的是600块钱不到的GR1396

网友:
家用就不太合适了,占地方;人多的场合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穿了啥都不值钱,对于外行而言就是高端,可能关键用料在于外壳还有元素设计上投入比较大,用户多数仅仅是从功能和外观上判别好坏;虽然这些电气组装件可能是小厂加工,但是在大厂比较完整的质管体系下,是可以获得较好的产品质量,这块也是卖的贵的原因之一

网友:
感觉流量控制是靠水箱实现的,先把水抽到水箱,水箱的水位计判别处于哪一个档位水量,达到对应档位高度后,然后再去烧水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