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检测车辆长宽高装置的方案

楼主(2020-12-14):
要比较精确的检测车辆(小车、SUV)的长宽高,误差最好能控制在1cm。可以划定一个区域,让车子短暂停留,然后进行检测,甚至搭个棚子都可以。现在想到的有激光测距、超声测距、密集的激光对射、AI视觉等。大家觉得哪种方案比较靠谱?

网友:
哈工大业       激光车辆轮廓检测器

网友:
多种方案组合:激光测量+车型库,

好奇这么高精度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
多个激光反射传感器即可啊。

网友:
既然可以停下,搭个棚子。5个高清定焦摄像头同时拍摄车的5个面,然后图像识别就可以了,不放心可以在地上喷好格子辅助

网友:
可以停下的话洗车机那种方式感觉精度也挺高的,吹干的时候就隔几cm的距离

网友:
有一种面阵激光(其实也是线激光,只是一定角度扫描),就适合做这个。

网友:
做车辆安检的吧

网友:
拿个皮尺不就行了?!
再不就掐指算算也行!

网友:
应该是众泰部门的吧?

网友:
硬件:4台iphone12 pro,软件一台当主机,结合3台提供的测量数据+四台手机固定位置数据绘制车辆轮廓

网友:
5mm一个红外对射,上下对射。一条直线排过去。装到车道中间。简单,准确。
对于散射问题,可以加外壳,加透镜。红外发射管采用单个顺序发射,就像流水灯那样。

网友:
以前找过的传感器

网友:
楼上,密码多少?

网友:
我觉得现在技术来说,视觉方案是成本和精度相对比较折中的方案。

如有需要可详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