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 17101 的 8806 移动集线器充电电池盒的DIY想法

楼主(2020-12-14):
发现 6F22 9V 方型电池比较适合替代原电池盒中的6粒7号电池,淘宝上也有较多的直插USB micro-B 接口的充电式 6F22 9V 方型电池。如下图所示:

计划抽空改造成替代原装电池盒的可充电电池盒。
先用泡沫垫一垫以适应大小,后面再3D打印一个固定电池及簧片的盒子,粘在 4x8 的积木板上。

网友A:
电量估计不太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量估计不太适合。

7号干电池标称容量好像是 1250mAh,原电池盒由6节这样的电池串联的。
这个6F22 9V电池的标称有 1000 mAh,不知道有没有虚标。不过好在充电会方便很多,用手机充电器、充电宝都可以充电。

网友B:
成本  这个电池估计做完bom不少于10元,但是普通的才3.4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  这个电池估计做完bom不少于10元,但是普通的才3.4元

一节一般的7号电池1元左右(如小米的),6节就是6元。这个 6F22 可充电电池 20几块线,这类带动力输出的玩具比较费电,经常用的话使用成本肯定会比用干电池便宜。

楼主:
6F22 电池屁股后面垫点东西,再加上一个小积木片顶着,拆卸也很方便了。
把原来 4 x 8 积木削平了一排,再装上螺钉就好了。不想破坏原装盖子,得找一个同规格的螺钉了。有知道这个螺钉规格型号的坛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