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G路由器(单片机)的实现原理

楼主(2020-12-14):
在朋友公司看到他们在用的一个有人的4G路由器,说坏掉了,(一个网口,一个天线,设备的网口连接上这个路由器就就可以和服务器通讯)本来以为是OpenWRT之类的的加一个4G模块,拆开后,大跌眼睛,里面就一个4G模块,外加一个单片机+PHY,这个我搞不懂了,单片机也可以做4G路由器?单片机怎么实现呢?感觉还是很复杂的呀!

网友A:
有人的好多型号都是在模块上面直接做二次开发的

网友B:
只有一个网口吗,IP直连?

网友B:
单片机作为本地服务器进行打包转发的模式吧,速度不能指望

网友C:
单片机配置AT指令给模块。其他的交给模块自己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作为本地服务器进行打包转发的模式吧,速度不能指望

不知道怎么转发?这个原理搞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配置AT指令给模块。其他的交给模块自己干活

能否说的详细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个网口吗,IP直连?

是一个网口,里面 就是单片机+phy+4G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的好多型号都是在模块上面直接做二次开发的

这个有一个单片机,就搞不懂怎么实施了

网友D:
很成熟的方案了,单片机只负责电源管理和配置

网友:
单片机只是负责配置4G模块,有人模块内置完整代码,只需要配置,不需要编程,就能实现通信功能,挺好用的。

网友:
我见到的方案是;连单片机没没有,模块接PHY+网口,然后无线 4G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一个单片机,就搞不懂怎么实施了

移远的4G 模块 直接可以外挂PHY。  单片机 只负责拨号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移远的4G 模块 直接可以外挂PHY。  单片机 只负责拨号功能

看来我孤陋寡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成熟的方案了,单片机只负责电源管理和配置

其实我想搞清楚这里面的原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搞清楚这里面的原理

感兴趣,可以上个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兴趣,可以上个图片吗?

我就是搞不清楚啊

网友G:
不指望速度带宽,有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指望速度带宽,有解决方案

都用单片机了,肯定不能指望速度了

网友H:
4G模块本身就可以做路由器功能,里面就是跑个linux系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4G模块本身就可以做路由器功能,里面就是跑个linux系统而已。

4G模块也有很多种的,比如我手上的cat1就是跑的freertos

网友:
no jpg u say aJB?
型号也不知道看一眼吗

网友:
4g模块,lz也拆开看看

网友:
这有何难,我也会

网友:
也有卖跑ANDROID手机模块的  联发科或高通方案      实现4G+WIFI+以太网 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看了一下,有人官网的介绍, 它这个4G路由器还支持支持PPTP、L2TP等VPN Client,   这个单片机搞不定,
但它的4G路由器工作温度-20-70度,不是工业级的, 应该就是家用消费级路由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