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的耐压与焊盘间距有关还是电阻本身有关

楼主(2020-12-14):
如题,大家都知道贴片电阻有耐压,例如1206一般是250V、0805是200V,现在有个问题,如果一个大阻值的电阻和小阻值的电阻串联,电压几乎全加在大阻值的电阻上,那么两个电阻串联耐压可以达到500V吗?

网友:
欧姆定律还是适用的吧。。。。

网友:
耐压看封装;同时大阻值的需要考虑功率问题。

网友:
还的考虑爬电间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