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一款芯片得花多少钱?

楼主(2020-12-14):
因为芯片价格上涨,而且缺货,现考虑直接定制芯片,M0+CAN控制器+蓝牙

整个流程大概是怎样的?有没有什么风险?大概投入成本是多少?周期多久?

有没有懂行的坛友科普一下?

网友:
没有专门定制过,但是定制过合封的。
如果是从头开始设计,那样估计就很难了。如果只是合封,那么就相对简单,用现成的Die,内部再打线。之前一般一个多月出样品。但是现在封测厂也很紧张,基本都是3-4个月,最终结果和不定制基本是一样的。另外,定制的也要有合适的订货计划,可能要压点货,所以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
现在芯片缺货很大原因是因为晶圆厂订单饱和,产能不足,定制芯片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吧

网友:
等你定制的出来了,市场也稳定了。

网友:
现在到处都是缺晶圆啊,朋友高通的也在说他们的晶圆跟不上,天天被客户上门催着交货

网友:
这个困难时期  ,自己流片自己生产根本不可能,还是选择功能合格的先测试用吧。

网友:
很好奇,stc的晶圆不缺吗?现在silabs的8051都没货,而且是原厂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困难时期  根本不可能,还是选择功能合格的先测试用吧

每次访问你们网站,浏览器都提示危险网址,不让访问,这是怎么回事? (浏览器:chrome 8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访问你们网站,浏览器都提示危险网址,不让访问,这是怎么回事? (浏览器:chrome 87)

他们网站还是 http  而不是加密的htt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困难时期  根本不可能,还是选择功能合格的先测试用吧
STC今年新增can、lin  看看资料吧

你们网站做的就跟N年前某度上的邮购产品落地页一样

网友:
想多了。

现在一般熟客的小订单都不接——
也不是不接,只是排单遥遥无期。

所以除非你是海量,

但是海量的客户又不会在想这个办法了。

网友:
STC别整天横推这个力压那个的,先把STC8A系列缺货问题解决了再直指别的。

网友:
可以去找IC DesignService去询价,如果没有蓝牙和模拟电路的话,纯数字的话难度不大。芯片设计前端,后端到交付GDS,费用大概100万以内。

网友:
现在ic缺货就是上游产能异常紧张,订制也解决不了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