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 180度翻转显示,前4列没了,如何解决?

楼主(2020-12-14):
用的是 JLX12864G-9303    用的是 ST7565

正常方向显示,都没问题,,外壳受限,需要翻过来显示,改下扫描方式就翻过来了,,但是前4列没了。。不知道哪时还要修改

这是正常显示

下面是翻转后显示

网友A:
瞎猜一下:改一下起始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猜一下:改一下起始列?

我也想改一下起始列,不知道怎么改

void Lcd_Address(uint8_t page,uint8_t column)
{
  column=column-1;
        page=page-1;
        transfer_command(0xb0+page);
        transfer_command(((column>>4)&0x0f)+0x10);         //列地址高四位
        transfer_command(column&0x0f);                         //列地址低四位
}

0x10  应该是起始列吧,修改这个都乱码了

楼主:
有朋友知道怎么改吗,我实在没看明白怎么改

找了JLX的售后,给了二个技术人员联系方式 ,他们技术都不通过。。联系不上。二天发好几次消息,基本属于没有技术支持那种。。。。

网友B:
RAM开辟一个128*64bit的缓冲期,写屏,只改ram,然后定时将ram更新到屏幕。更新屏幕的时候,还用正向显示寄存器,在ram里面映射一下方向,只操作ram应该不是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M开辟一个128*64bit的缓冲期,写屏,只改ram,然后定时将ram更新到屏幕。更新屏幕的时候,还用正向显示寄 ...

这样也是可的,实在没办法,就所有字库,取模的时候,倒过来。最笨的办法

网友:
将 LCD 反过来用那原先上头的偏光片及最佳可视角度都会不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朋友知道怎么改吗,我实在没看明白怎么改

找了JLX的售后,给了二个技术人员联系方式 ,他们技术都不通过 ...

void Set_LCD_StarAddr(unsigned char StartPage,unsigned char StartRow)
{
  #if DIS_USE_STYLE==0                                //原始显示方式

  #elif DIS_USE_STYLE==1                                //旋转后少4列的显示方式
    StartRow+=4;                                         //起始+4
  #endif

  Write_Cmd(0xb0+StartPage);
  Write_Cmd(0x10|(StartRow>>4));   //列地址高位
  Write_Cmd(0x0f&StartRow);
}

这个函数这样改试试,JLX的屏可以找他们叶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Set_LCD_StarAddr(unsigned char StartPage,unsigned char StartRow)
{
  #if DIS_USE_STYLE==0                 ...

谢谢....50汤圆,略表感谢

这样可以了。。。我一直写的是 -4。。。原来是 +4    不知道我脑子怎么想的,一直想的是减 4

不过上面说了,反过来确实视角不对,45度看,就看不见了,,,看来还是要正着用,结构上再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