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测量电路帮忙分析一下放大倍数?

楼主(2020-12-14):
如题<K型热电偶测量电路帮忙分析一下放大倍数?>

1.电路的放大倍数怎么计算?    R8/R6+1?

2.电路中R7和C8得作用?

3.R13得作用?

4.BAV99和温度对应关系

网友:
图抄对了吗?

楼主:
哪个地方不对?

网友:
1.电路的放大倍数怎么计算?    R8/R6+1?     是的

2.电路中R7和C8得作用?                             滤波抗干扰

3.R13得作用?                                            提升零点电压,避开0V电压附近,提高后级AD采样的准确度

4.BAV99和温度对应关系                              BAV99不懂,但是像1N4148的温度系数是每变化1度,电压变化2.3mV.

网友:
同相放大100+1 倍

楼主:
100+1 怎么得的 我看是66+1

网友A:
为什么直接用芯片呢?AD, MAX之类的,淘宝上一个模块只要10几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1 怎么得的 我看是66+1

我算的是203/3倍,我们算的怎么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直接用芯片呢?AD, MAX之类的,淘宝上一个模块只要10几块钱

一个op07+电阻 不到1块,和你的10几块差10几块吧,op信号直接送到mcu就没有那个外加ad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1 怎么得的 我看是66+1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应当是  (1+  200/3)  倍   这个是同相比例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应当是  (1+  200/3)  倍   这个是同相比例放大器

R2和R5都是1k的直接用2k不行吗? 他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用2个1k

网友:
这是个输入端平衡电阻 理论上应当=(2*300)/(3+200)=2.9k。 你可以用两个1.5K电阻(不计R1,R1>>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