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过零检测,控制pwm实现调制如何实现呢?中断100次?

楼主(2020-12-14):
如题<交流过零检测,控制pwm实现调制如何实现呢?中断100次?>

在工频50hz 过零要100次,那么单片机要获取过零点来实现调制,难道只有让mcu在1s去中断100次,去置零计数器来实现脉宽调制,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先获得准确的100次中断吧。这个问题解决了,软件好办了。

硬件已经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获得准确的100次中断吧。这个问题解决了,软件好办了。

硬件已经有了吗 ...

硬件有了,就是这个100次中断太占用资源了,还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有了,就是这个100次中断太占用资源了,还有好的办法吗

100次中断还好吧。。。电路愿意分享学习吗?   我之前一个项目是用AD去读过零。

网友B:
做什么用,越看越晕;
要输出一个和交流采样同步的PWM波形吗

网友:
100次 对于 MCU来说  很容易的事情   随便啥M0 都可以妥妥的完成

网友C:
家电中 很多都是125us 中断来处理所有事物的。包含你说的 交流过零调整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电中 很多都是125us 中断来处理所有事物的。包含你说的 交流过零调整功率 ...

是的,125us应该是顺便推蜂鸣器,每秒中断8K次

网友:
这种问题百度就有答案吧,简单的话就全桥+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什么用,越看越晕;
要输出一个和交流采样同步的PWM波形吗

220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次中断还好吧。。。电路愿意分享学习吗?   我之前一个项目是用AD去读过零。 ...

见图片

网友D:
10ms中断一次,对于单片机来说,洒洒水拉~。怕处理不过来就上主频更高的

网友:
10ms,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0ms中断一次,对于单片机来说,洒洒水拉~。怕处理不过来就上主频更高的 ...

10ms不算什么,我用stc跑到32mhz开到256khz中断交错采样adc再做合并然后串口1mbps出来都轻轻松松。。当然arm不一定能到这么高,毕竟51中断不用保存几个寄存器,而arm需要保存几十个。

网友A:
ZERO脚的波形你量过吗?100HZ准确吗?

网友:
中断检测加定时器  8M的单片机轻松应付了

网友:
外部零点中断中复位定时器和IO,定时中断中置位IO,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ZERO脚的波形你量过吗?100HZ准确吗?

数字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ms不算什么,我用stc跑到32mhz开到256khz中断交错采样adc再做合并然后串口1mbps出来都轻轻松松。。当然 ...

看来stc还是比较牛掰的,最近他们出的stc8怎么样,看价格很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stc还是比较牛掰的,最近他们出的stc8怎么样,看价格很低

就是8g系列。这么高的中断率深度优化之后差不多占了70%的cpu吧。。所有判断条件全部最精简化,然后多级判断也是重新排序深度优化。进入中断过程有1个cyc的抖动(stc有极个别指令是多t的,用到这些指令就会产生额外延迟)。

网友:
用现成的过零光耦, TLP3064什么的, 然后mcu这边正常pwm就行了

网友F:
罪过罪过,有个类似的应用,定时器中断是100us的,stc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罪过罪过,有个类似的应用,定时器中断是100us的,stc的单片机

红外接收或者433解码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外接收或者433解码用的吧

不是,也是光耦过零调pwm,想调的丝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ms不算什么,我用stc跑到32mhz开到256khz中断交错采样adc再做合并然后串口1mbps出来都轻轻松松。。当然 ...

问个题外话,

想控制一个加热棒+型材的温度,通电升温后大概30s 温度传感器才有升温反应,像这种热惯性也比较大

对于这种加热控制如果设置120度,温度过冲不要超过2度  稳定后温度控制在±1%以内拨动,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买外面的温控器30升120能超温到180度,60度的差值有点恐怖,好在最终稳定能看着稳定在120度上

网友:
交流光耦,TLP620,学习

网友:
为什么输出要加个比较器,不加行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个题外话,

想控制一个加热棒+型材的温度,通电升温后大概30s 温度传感器才有升温反应,像这种热惯性也比 ...

整一批设备,然后用不同参数跑一批数据,拿svm训一下做个pid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整一批设备,然后用不同参数跑一批数据,拿svm训一下做个pid就行了。

同求 ”拿svm训一下做个pid“ 的思路

网友:
波形看上去很漂亮。

网友:
你这是控制晶匝管么

网友G:
过零要做好,貌似也不容易吧,过零相位准,触发阈值低,容易误触发;触发阈值设置的高,过零相位差大,抗干扰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过零要做好,貌似也不容易吧,过零相位准,触发阈值低,容易误触发;触发阈值设置的高,过零相位差大,抗干 ...

带上负载后,运行了一会mcu(gd的)莫名其妙的死掉了,重启恢复,但是还会死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上负载后,运行了一会mcu(gd的)莫名其妙的死掉了,重启恢复,但是还会死掉

死掉的原因找到了吗?和中断有关?

网友H:
10ms中断对于单片机很轻松,难道怕单片机累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上负载后,运行了一会mcu(gd的)莫名其妙的死掉了,重启恢复,但是还会死掉

可能是这样的:电容用的少,布线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掉的原因找到了吗?和中断有关?

找到了,一根传感器线碰到了外壳,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ms中断对于单片机很轻松,难道怕单片机累着?

喜欢上了mcu的儿子--DMA,有种强迫症

网友:
我觉得用125us中断一次已经是太过频繁了。但我看小家电的有人的代码要开两个中断,一个是100us中断一次,这个是主时标以及很多东西都要放在这处理;另一个是50us中断一次,用于产生不同的pwm频率,发出不同的声音,单片机是普通的台系或者国产8位机。

网友:
家电 机器人项目 一般实时控制5ms - 10ms足矣,GUI可以去到 25ms~50ms.

网友I(2021-09-01):
楼主你这个过零检测好用吗,会不会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这个过零检测好用吗,会不会误触发

未发现

网友(2023-11-01):
挖旧帖,220v接一个1m大电阻直连mcu io口来检测过零,发现偶尔会丢失一个过零波形(即本来是每隔10ms电平就变化一次的,但偶尔出现20ms才变化一次),不知为何

网友J:
我一个加热控制的是不做过零检测,直接100HZ的PWM控制,最多两头误差2%,可以忽略,用了好几年了,很稳定,还简单。

修改:
是1HZ的PWM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一个加热控制的是不做过零检测,直接100HZ的PWM控制,最多两头误差2%,可以忽略,用了好几年了,很稳定, ...

在零点附近开和在波峰波谷开,不会相差很多吗

网友:
50hz的一秒有100个馒头波,所以最多误差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