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稳定版SDIO驱动SD/TF卡的例程,支持SDHC,SDXC,普卡,带完整解码程序

楼主(2020-12-14):
      SD/TF卡种类、速度等级繁多,要整个稳定的不容易;本程序经过大量不同种类,不同容量的TF卡24小时不间断测试,目前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于是上传给大家参考;
      目前测试了普通卡(速度最低的那种),高速卡SDHC及近年才流行的SDXC,容量从128MB到8G,理论上可以支持32G的,再大应该要换文件系统,再小于128MB的买不到,测试也没意义。
      附带送上完整的读取BMP解码程序,支持16位24位及32位,支持16位windows及apple格式,支持奇数分辨率,自动切换显示方向,支持RGB纯线性显示器。
     打通TF卡存取,为以后做人机交换,SD卡程序升级,SD卡字库、图片及数据打下基础。
测试图片:

程度弄了两个,一个是带emWin支持触屏单点及PPT模式展示图片;另一个则是简洁地实现的TF卡驱动、LCD显示穷举bmp,方便大家了解应用
简单的:

网友:
之前试过,有的卡不识别,试试你这个

网友:
不错,保存,有空试试。

网友:
多谢楼主,下载有空试一下

网友:
读写速度能到多少?

网友A:
楼主,开一个软加密的贴子吧。
你的板子让人轻易的获得BIN,还是搞搞花样。
我的小本生意都有那么多个人看上,真的日了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开一个软加密的贴子吧。
你的板子让人轻易的获得BIN,还是搞搞花样。
我的小本生意都有那么多个人看 ...

要不搞个加密比赛,进行简单加密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搞个加密比赛,进行简单加密怎么样?

这个芯片有序列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开一个软加密的贴子吧。
你的板子让人轻易的获得BIN,还是搞搞花样。
我的小本生意都有那么多个人看 ...

是直接可以读出bin么,不会这么弱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可以读出bin么,不会这么弱吧!

楼主的这颗料是0成本获取BIN,BIN是公开的。如果没有软加密,复制出来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颗料是0成本获取BIN,BIN是公开的。如果没有软加密,复制出来就可以直接用了。 ...

你好,抱歉,我有点不明白!就是我写好程序下载到芯片里给你!你直接就可以从芯片里读取bin文件了么!

楼主:
SPI FLASH也有ID的,可以用这个ID做个简单的加密。或者其它的加密方法可以自己发挥,例如有用到ESP8266之类的模块,可以用模块里的ID相互加密或者上云分布式密码存放都行

网友:
试试你这个刷屏速度

网友C:
SD卡写入速度能有多少,很关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卡写入速度能有多少,很关心这个

目前没有用中断及DMA,目测比F103的SDIO快一点,改天再完善一下再测试一下速度如何

网友D(2021-01-17):
楼主,目前测试TF卡,随机拿的,8GB的三星的。CMD8,没收到信息。CMD55、CMD41都正常,CMD2,超时!请指教。程序就是使用您上传的简洁的。板子,是从贵公司淘宝店买的评估板。只对液晶部分进行了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目前测试TF卡,随机拿的,8GB的三星的。CMD8,没收到信息。CMD55、CMD41都正常,CMD2,超时!请指教 ...

应该是文件没有完全替换,你先试一下我们的程序行不,行了,再着手修改,所有程序没有液晶屏也是可以运行的,可以用串口1观察打印TF的信息

网友:
我是在这个帖子的工程文件中,替换了液晶驱动以后进行的测试。仍然是CMD2超时。不知道跟我的卡是否有关系!具体串口的,我再试试。

网友:
基本查不到关于CMD2超时的原因和例子,所以才跟您联系。我尽量再换一张卡试试

网友:
由于今天手头没有USB-》TTL的模块,暂时没有测试版主说的“原版程序+串口1”的模式。自己认为只是改了液晶部分,所有在等串口转接板的过程中,手发痒,想自己尽量解决问题。在测试中发现实际由于我的学艺不精,对CMD55+CMD41,循环做了胡乱修改,导致没有实际检测到CMD41的“上电正常”的信息,就进入到了CMD2中。重新改回原始程序中“CMD55+CMD41”的0xFFFF循环中。发现CMD41后,接收到的一直是0xFF8000。仍然不得其门而入!在此过程中,对F499处理器SDIO部分有了更深的了解,不过在SDIO的寄存器描述上,感觉我自己理解的还是有些吃力。MMC_CARDSEL中的“位5:0”所提到的1MHz=Fpclk/((mmc_cardssel[5:0]+1)*2),究竟如何理解。看例程中,没有对[5:0]进行更改,默认时00000,套入“1MHz=Fpclk/((mmc_cardssel[5:0]+1)*2)”,究竟是多少?Fpclk,究竟是多少。还有,“MMC_CTRL”中的“位5:3”,SD/MMC/SDIO端口时钟CLK速率选择位,例程中,设置的是111,也就是1/16 base clock,那究竟base clock,是多少呢?
资料上说,SD卡初始化过程中,时钟要保持到400KHz以内。我属于有病乱投医,不知道目前卡死在CMD41,与所谓的400KHz有关吗?

楼主:
或者你手上的是什么液晶 ?我叫工程师帮你改到那个液晶也可以。只要是我们店的液晶屏,都可以随便改出来

网友:
液晶是从贵司淘宝店跟TKM32F499评估板仪器购买的。

网友:
现在,我用USB-》TTL,将UART1,设置波特率为9600,进行测试。

网友:
得出的信息是:Card Type:SDSC V1.1
Card ManufacturerID:0
Card RCA:0
Card Capacity:0 MB
Card Bloc kSize:0

Welcome to use HJR TK499!

楼主:
你把你买液晶的链接发一下,我通知工程师移植一个给你,或者你的卡实在不行的,可以寄过来,我通知工程师看看。或者你可以买一个我们的4GB  TF卡对比测试一下也行。你目前读出的信息不对,应该未驱动成功。

网友:
CMD0改成发送完命令+8个空时钟,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