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转lvds有什么芯片推荐?

楼主(2020-12-14):
如题,屏是lvds接口,800*600分别率,需要一块hdmi转lvds的板,需带音频。
网上没有找到现成的,有没有什么芯片推荐一下。谢谢。或者有没有朋友做过类似的板子可以转卖给我一块,多谢了。

网友A:
没有直接将HDMI转LVDS的大厂的产品。比如TI有先转RGB,再用另一个芯片转LVDS的。

或者就是国产的龙讯的,有将HDMI直接转LVDS的。

网友:
显示器的主板FHD以下几乎都是HDMI转LVDS,问题是这个需要配置好屏参数才能用,不是什么屏接上去就能直接用的。
所以要是不能配置,买了也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直接将HDMI转LVDS的大厂的产品。比如TI有先转RGB,再用另一个芯片转LVDS的。

或者就是国产的龙讯的, ...

龙迅的资料没公开

网友B:
之前遇到了相反的这个问题,LVDS的主板,HDMI的屏幕,搞了好久没搞定,最后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遇到了相反的这个问题,LVDS的主板,HDMI的屏幕,搞了好久没搞定,最后放弃了, ...

主板应该还有别的接口吧,vga,dvi。

网友C:
TFP401A可以,我一直在用

网友:
找国产龙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FP401A可以,我一直在用

这个是转rgb

楼主:
引用 网友D:
NCS8803

这个是转eDP

楼主:
引用 网友E:
RTD2660H..

这个可以,网上有板子卖,先找些资料看看。

网友F:
ti 的388还是387呢 可以hdmi转lvds,但是没有音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ti 的388还是387呢 可以hdmi转lvds,但是没有音频吧

DS90C387A?
DS90CF388?

这是ttl - lvds互转的

网友:
树莓派有hdmi转csi的模块

网友G:
引用 楼主:
龙迅的资料没公开

我有认识龙讯的,你需要找哪颗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认识龙讯的,你需要找哪颗料

多谢了,只需要一两块,不麻烦您了,准备在网上买块2660的板子,如没可用程序就自己改一下,这个资料比较好找。

网友:
CM2020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只需要一两块,不麻烦您了,准备在网上买块2660的板子,如没可用程序就自己改一下,这个资料比较 ...

淘宝上不是有液晶驱动板吗?应该可以直接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DS90C387A?
DS90CF388?

还真是,记错了

楼主:
买了块板子,可以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