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电源切换电路大家帮忙找找看看可行不

楼主(2020-12-14):
VINA 和 VINB谁先供电就先用谁,只有两个电源同时供电时,任意一个故障切换到另外一路并保持

网友:
什么应用场合这么不计成本呀

网友A:
其实哪用这么麻烦?只要两路电源输入各串一个二级管就够了,两路电源哪个电压高就从哪个取电。

网友:
搞二个继电器直接切换不好吗?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哪用这么麻烦?只要两路电源输入各串一个二级管就够了,两路电源哪个电压高就从哪个取电。 ...

大电流,二极管损耗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二极管损耗大吧

如果是很大电流,大到二极管承受不了,那么直接用个现成的oring控制器外加大功率MOS就行,想要多大电流都有。都是成熟产品。
关键词oring

网友:
不是很在乎成本的情况下  电源系统 ORing 首选

楼主:
我主要是为两个大功率电源做冗余备份用,一个电源故障,另外一路跟上,普通二极管就不用想了,发热可定严重,理想二极管可以用,但是切换逻辑不受控

网友:
三楼没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为两个大功率电源做冗余备份用,一个电源故障,另外一路跟上,普通二极管就不用想了,发热可定严重 ...

查一下oring电路,就是为你这种用途准备的。干嘛要自己造轮子呢。自己造的肯定没有人家现成芯片好。

网友:
查服务器冗余电源,一般都是oring的方案

楼主:
电路调试完毕,不过图中有个致命的缺陷,看看大家谁能发现

楼主:
电路高手估计一眼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高手估计一眼就能发现问题

滞回比较器的滞回方向搞反了吧。

网友:
如果迟滞比较器迟滞方向弄反了,不仅起不到迟滞的效果,还容易导致状态变换时候的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滞回比较器的滞回方向搞反了吧。

滞回是正反馈,图中没错

楼主:
电路和设计完全一致,总成本不超过10元,电流稳定5A没问题,发热量很低,压降小于0.1V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调试完毕,不过图中有个致命的缺陷,看看大家谁能发现

MOS反了吧……

网友:
滞回比较器

网友:
ON还是OFF那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