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EDA z自己新建封装库,保持总是提示 参数错误!

楼主(2020-12-14):
封装画好后,CTRL+S保存,总是提示 “参数错误”, 但又没有提示哪个参数错误。
有遇到的吗?

网友:
无图看不清。这种情况,联系客服最简单。

网友:
请看看是否登录信息失效或者保存的对话框所有者下拉重新选择一下试试

楼主:
第二天又自动好了。可能是网络登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