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热水器外加主机改空气能,比电热棒加热还是要好用些吧?

楼主(2020-12-15):
看着挺方便的,本地也有卖。
在没太阳的阴雨天里用,比热水器里几千瓦的电热棒加热放心一些。
只是图个方便,也是省电不省钱的,要算回本时间那是遥遥无期的。

网友A:
你不如考虑电热水器串联太阳能。。可靠性不知高了几百倍。

网友B:
这东西冬天主要看气温和湿度,气温低湿度大的地方不是太好用,刚工作一会就结霜了,热效率直线下降。

其他季节没问题,春秋天还是很好用的。夏天估计不会用到,太阳已经很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如考虑电热水器串联太阳能。。可靠性不知高了几百倍。

要串联得即热式电热水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冬天主要看气温和湿度,气温低湿度大的地方不是太好用,刚工作一会就结霜了,热效率直线下降。

其他 ...

也就广东冬天没太阳连续阴雨天时候

网友:
肯定加热棒用起来舒服,几个人洗澡你这热水器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广东冬天没太阳连续阴雨天时候

如果气温在10度以上,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如果再低就不好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串联得即热式电热水器才行

储水式。2000w以内功率,有水箱,不会突变。烧热要20分钟左右。我家里就是燃气串电热以解决耗电和忽冷忽热的缺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储水式。2000w以内功率,有水箱,不会突变。烧热要20分钟左右。我家里就是燃气串电热以解决耗电和忽冷忽 ...

储水式的还得将桶内水排出后才能将太阳能的热水进去

网友:
曾经,老家,老爸心血来潮,装了台太*阳*雨空气能。。。第一台装了,有问题,商家换新;然后又有问题,厂家也派人来检测,说是水质问题,又换新;然后早又坏了,瘫痪在那里好多年了,水管还会渗出油腻物质。。。哔了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