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M32F499远程更新参考程序

楼主(2020-12-15):
TKM32F499从最开始的用串口下载,到后来的用USB下载,后来又增加JLINK,DAP等各类仿真下载。今天,将再新增一种下载方式,从SD/TF 卡中下载程序,可以参考这个程序做ESP8266 WIFI远程升级了,以后再也不限载体了。

由于基础驱动都写得差不多了,今天这个程序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调用一下FATFS文件系统函数,然后用QSPI写FLASH就完事;

样例程序中,点击图中“程序更新”进入升级。

关键代码如下:
//==============  从SD卡中升级程序 ==============//
#define QSPI_FLASH_SAVE_APP_ADD                 0x10000  //程序存在FLASH中的起始总地址
#define QSPI_FLASH_APP_DATA     0x400        //前面1KB用于存储程序头,例如简单校验,程序长度等,1K后就是程序主体了
char program_updata(char *filename)
{
        FATFS fs;            // Work area (file system object) for logical drive
        FIL fsrc;                              // file objects
        FRESULT res;         // FatFs function common result code
        UINT br;                         // File R/W count

        u8 Buf[512];
        u32 addTemp=QSPI_FLASH_APP_DATA + QSPI_FLASH_SAVE_APP_ADD;
        u32         temp=0,bin_size,erasedAdd;
        erasedAdd=QSPI_FLASH_SAVE_APP_ADD;
  res = f_mount (&fs, "0:", 1);//挂载文件系统
  res = f_open(&fsrc, 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打开传进来的文件

  if(res!=FR_OK){ //打开文件存在错误
                 f_close(&fsrc);
     f_mount (NULL, "0:", 1);//注销文件系统
                 return 0;
  }
        bin_size= fsrc.obj.objsize;//获取文件长度
        if(bin_size==0)
        {
                f_close(&fsrc);
    f_mount (NULL, "0:", 1);//注销文件系统
                return 0;
        }
        if(bin_size<= 1024*1024*2)//目前设定最高FLASH 存储容量是2MB
                {
                        bin_size+=0x10000;
                        while(erasedAdd<bin_size)
                        {
                                QFLASH_FunErase(erasedAdd,1);//eType 0:SE_Com , 1:BE64K_Com
                                erasedAdd += 0x10000;
                        }
                }
                else
                {
                        f_close(&fsrc);
      f_mount (NULL, "0:", 1);//注销文件系统
                  return 0;
                }

                bin_size= fsrc.obj.objsize;
        do
    {
      f_read(&fsrc, Buf, 512, &br);
      QFLASH_FunProgram(addTemp, ( unsigned char *)(Buf), 512);
                        addTemp+=512;
      bin_size -= 512;
    }
   while(bin_size > 511);
                if(bin_size)
                {
                        f_read(&fsrc, Buf, bin_size, &br);
                        QFLASH_FunProgram(addTemp, ( unsigned char *)(Buf), bin_size);
                }
                //==============  写入程序头 ==============//
                *(u32*)(Buf)    =  0x70020000 ;//程序存放在RAM中的起始地址,与KEIL设置中一致
                *(u32*)(Buf+4)  =  ~0x70020000 ;
                *(u32*)(Buf+8)  =  fsrc.obj.objsize;//程序长度
                *(u32*)(Buf+12) =  ~(fsrc.obj.objsize);
                QSPI_PageXbytesProgram_Standard_NoCheck(0x10000, ( unsigned char *)(Buf), 16);//程序头目前只写两个参数,程序存放的RAM起始地址及长度

                f_close(&fsrc);//升级完成,关闭文件
                f_mount (NULL, "0:", 1);//注销文件系统
                return 1;
}

程序逻辑是这样的,举例:你要把一个点灯程序tk499.bin放到SD卡上升级进去,那先把这个tk499.bin文件复制到SD卡的根目录下,然后在程序中打开这个文件就行 program_updata("tk499.bin");仅需要调用一个函数即可以实现升级。

核心程序流程:先open传进来的文件,获取文件长度,然后按照文件长度擦除足够的FLASH(注意:用64K模式擦除,速度快),然后就一个扇区一个扇区从SD卡中读取文件写入FLASH,最后不足一个扇区的数据单独写入;最后,主体程序写完了,要写一个程序头,告诉bootloader,这个程序应该放在哪个地址的RAM上运行,及程序的长度。这两个参数均取反一次存入,以便bootloader校验。这样就升级完成了,关机再开一下就是新的程序了。

用最新emWin版本写的程序:

题外话:这个程序很接近bootloader了,bootloader的编与就FLASH与RAM的起始地址不同,利用这个模式,你可以写一个自己的bootloader
bootloader编写,这两个宏定义要改成下面这个,另外bootloader的容量是很小的,程序要限制在64K内
#define T_SRAM_BASE 0X20000000
#define T_SDRAM_BASE 0X70008000
bootloader程序,KEIL的设置如下:

如果有特殊需要的客户,可以试着改一下属于自己的bootloader

网友:
挺好,又有新的资料分享了

网友:
很好,可以开整了

网友:
哇,这个可以!

网友:
你的系统的资料越来越多了,以后会多关注一下,如果有机会,就尝试做下切换

另外,建议系统的介绍贵司单片机的下载,升级,就是把资料组织在一个文档中, 最好不要到处找帖子。
还有一个建议,把例程也都整理到一个统一的帖子里,加上简要说明和详细介绍,方便查阅使用。

网友:
看楼主一路走来,资料越来越齐全了,可见贵公司呆头呆脑的工程师还是挺努力的

网友:
这个芯片少了以太网。暂时用不上

网友:
还是本地升级

网友:
聪明头脑的工程师,搞个wifi远程升级。

网友:
越来越完善了

网友(2021-02-01):
Build target 'TK499_LTDC'
linking...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mem.o(.bss).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art.o(.bss).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draw_blend.o(.bss).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artup_tk499.o(STACK).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gc.o(.bss).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draw_label.o(.bss).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theme_material.o(.bss).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port_indev_template.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mem.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hal_rcc.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font_montserrat_14.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gc.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font_montserrat_14.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mem.o(.bss).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mem.o(.bss).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task.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obj.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font_fmt_txt.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anim.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txt.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tk499_timer.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indev.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refr.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draw_label.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hal_tick.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theme_material.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cd.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art.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hal_disp.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txt.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theme.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img.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v_img_cache.o(.data).
.\obj\TK499_LTDC.axf: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4db4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