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能替换74LVC2T45的双电源电平转换收发器

楼主(2020-12-15):
74LVC2T45是一个双电源电平转换收发器,用于不同的电压转换,有一个方向控制引脚,如图:

但是现在这货价格及其不稳定,还不好买。
现寻求价格稳定,容易采购的兼容产品,
2T45是2路信号的,
还需要1路信号和4路信号的,
1路信号的TI对应的是74LVC1T45
大家有用过的请推荐下,谢谢!

网友A:
这个料估计替不了,因为2t45是2ns超高速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料估计替不了,因为2t45是2ns超高速器件。。。

其实用到的速度也不是特别高,20MHz以内速度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司 MS4553  完全兼容 2CH

编辑原因  看错了 我司兼容的是PCA9306

MS4553大概看了下
似乎行
但是对OE的作用不甚很理解
数据从A到B或者从B到A
是不需要控制的么?
还有这个物料在哪里买?
价格如何?

网友:
我们也用这个料,看来要找替代的了。

网友:
TI: SN74LVC2T45

楼主:
就是想找个料来替代你说的这个型号
说来说去又回原地了哈。

网友:
同求电平转换IC,2-4路的

网友:
现在很多国产的不需要控制方向,都是双向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找个料来替代你说的这个型号
说来说去又回原地了哈。

不是啊,这俩不一样的啊
74LVC2T45是安世的,民资控股
SN74LVC2T45是德州仪器

网友:
TXS0102 TXS0104 TXS0108 妥妥的

网友:
半导小芯推荐的,替代型号。
首次用手机截屏,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