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全新的天线设计思路,不明觉厉

楼主(2020-12-15):
南天翔另辟蹊径,找到一种新方法。他研发的小型天线由微机电系统(MEMS)和磁电子材料结合构成,从而能通过声学波驱动磁偶极子谐振产生电磁波的辐射。这种天线基于一种声学波和磁子的耦合效应:在压电材料与磁性材料组成的结构中,当压电材料被施加电压时会产生变形,并传递至磁性材料使其变形,产生震荡,并最终完成电磁波的发射,满足信息无线传输的所需。

他和团队在硅衬底上通过微机电系统工艺,构筑了可集成的微型天线,这种天线不再依赖电磁波谐振,而是通过声波振动发射电磁波。
也就是说,这种器件的结构以及它的工作原理,是与传统天线截然不同的,其声学波驱动机制,使得天线尺寸能匹配声学波的波长、而非波长更长的电磁波。

他的工作抛弃了传统天线的设计原理,实现了理论创新,在实际应用中的突破是显而易见的 —— 工作在 2.5 GHz 频率下的微机电天线,可将传统天线的尺寸缩小两个数量级。南天翔的创新使相同频率下工作的天线尺寸缩小了 100 倍,他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的论文曾做过一个对比:2.5 GHz 的天线如果应用传统原理来做的话,面积大概是 11 平方厘米。如果应用声学波驱动机制制作,大概是 0.002 平方厘米。
这一突破对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意义重大。目前的手机天线仍占据很大空间,同时,为满足不同通信频率和功能的需求,天线数量也非常多,数量增加要求多个天线之间的形状重新排布,对手机设计提出新的要求。
“手机中的芯片、传感器现在可以做得很小,主要占空间的一个是电池,另一个就是天线。” 他介绍说。
他研发的微型天线则避免了这些问题,“如果使用这种天线的话,能节省很大体积,就可以把手机做得更薄,或者增大电池容量。”
除此以外,对比相同尺寸的传统天线,微机电天线还具备更高的辐射传输效率,它能利用集成电路的工艺制造,且可以实现量产。
这种天线因其微型化、可集成、低成本的特性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据预测,到 2025 年将有超过 750 亿个移动设备通过天线接入物联网,这是可集成微型天线的巨大机遇。
例如,当前智能手机使用液晶聚合物天线(LCP)或者利用手机外壳的金属边框,它的尺寸大,难以与手机通信芯片集成,阻碍了 5G 大规模 MIMO 天线的发展,因此产业界对可集成的微型天线阵列的需求很大。同时,可穿戴、可植入生物传感器以及电子皮肤也都需要发展一种微型、无感、高效的通讯技术。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jfo_ddDt9i80iuRYDlIdQ

网友:
不懂 但是说什么声波搞电磁波 频率不同嘛 初中好像是这么说的

网友A:
电磁波比声波波长长?你别骗我啊,我九年都认真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波比声波波长长?你别骗我啊,我九年都认真读的。

频率一样, 声波的波速慢多了...

网友:
比声学波波长更长的电磁波?啥鬼玩意

网友:
按照传统的看不大懂文章讲的工作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磁波比声波波长长?你别骗我啊,我九年都认真读的。

波长 = 波速 / 频率,2.4G电磁波在真空中的波长是12.5cm,2.4G声波横波在氮化铝陶瓷中的波长是2.64um(音速6333m/s),没毛病。

其实声波在RF领域早就有广泛应用,315/433M常用的声表面波滤波器(SAW)听过吧?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干货,Nature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17-00343-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长 = 波速 / 频率,2.4G电磁波在真空中的波长是12.5cm,2.4G声波横波在氮化铝陶瓷中的波长是2.64um(音速 ...

大师一语顿开啊!~

网友:
我们公司做超声波的,不过才十几MHz,要实现上GHz的超声波太难了吧

网友:
前段时间陪小朋友听 少年得到.
说到,如果奥特曼需要去远处救人, 是天上飞呢?还是钻地?
这里有个前提就是 奥特曼的 速度是 xx马赫.

网友C:
别蒙我,我知道声波是20~20K,电磁波是高得多的,什么叫声学波驱动磁偶极子谐振产生电磁波的辐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波长 = 波速 / 频率,2.4G电磁波在真空中的波长是12.5cm,2.4G声波横波在氮化铝陶瓷中的波长是2.64um(音速 ...

在材料里面波长短,终归要转化发送到空气当中呀,转换效率如何呢?

网友E:
感觉就是声表的另外一种使用。 现在1、2个G的声表几十年前就在用了,直接输出功率也能到10mw左右,就是大师说的315/433那种,只是是有缘的,不晓得内部是不是封装了有源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蒙我,我知道声波是20~20K,电磁波是高得多的,什么叫声学波驱动磁偶极子谐振产生电磁波的辐射?? ...

那是人耳能听到的范围,实际上声波是机械波,没有频率上限。比如常用的超声波就高达20~4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材料里面波长短,终归要转化发送到空气当中呀,转换效率如何呢?

传统天线是通过交变电场产生电磁场,这个是交变磁场产生电磁场,估计近场辐射模式不一样,不过粗略看了一下论文貌似也没有说远场辐射效率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就是声表的另外一种使用。 现在1、2个G的声表几十年前就在用了,直接输出功率也能到10mw左右,就是大师 ...

对的,感觉就是声表的电极换成了软磁材料,然后施加个静磁场在周围,这层软磁材料一抖起来就产生电磁波了,类似手里拿个磁铁超高速晃动来产生电磁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波长 = 波速 / 频率,2.4G电磁波在真空中的波长是12.5cm,2.4G声波横波在氮化铝陶瓷中的波长是2.64um(音速 ...

估计是文科生写的文章,不知道谁见过11平方厘米这么大的2.4G的天线,现在陶瓷天线就很小了
另外,说缩小手机天线尺寸我觉得不太可信,毕竟天线又不是只管发射,缩小这么多的天线的接收灵敏度下降可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文科生写的文章,不知道谁见过11平方厘米这么大的2.4G的天线,现在陶瓷天线就很小了
另外,说缩小 ...

微信鸡汤文就不要太较真了,肯定是文科生写手加油添醋自己YY的,要看就看我上面贴的Nature原文,那个还是实打实的干货,没这些吹牛逼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信鸡汤文就不要太较真了,肯定是文科生写手加油添醋自己YY的,要看就看我上面贴的Nature原文,那个还是 ...

原文的接收灵敏度方面还是值得怀疑,毕竟接收电磁波的能量跟受照面积有关

网友:
微波武器,好像真的不是由电产生的微波。

网友:
这种天线只能发射吧?怎么接收呢?

网友:
同感,接收灵敏度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