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xp和log的针对单精度fpu实现的C函数。

楼主(2020-12-15):
搞个小算法,用的stm32f7,带的有fpu。
里面的pow自己写简单,写出来比math库里面的快了好多倍。
exp和log速度那是相当慢。有没有指点一下这个要怎么写。查了一圈,没有一点思路。

网友A:
exp:麦克劳林公式、查表,速度应该能上去吧,精度不保证,因为每一步计算都有误差而且会累积
exp查表如下:e的1次方、2次方、4次方、...、64次方,也没几个,小数部分就是麦克劳林级数了,收敛很快,然后把指数拆了相乘就是了

ln暂时只会麦克劳林公式,分区间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麦克劳林公式、查表,速度应该能上去吧,精度不保证,因为每一步计算都有误差而且会累积
exp查表如下 ...

谢了,有思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xp:麦克劳林公式、查表,速度应该能上去吧,精度不保证,因为每一步计算都有误差而且会累积
exp查表如下 ...

你这算法弱爆了。如果以2为基数,那么可以化简为查表法,精度取决于表容量。。
log2=整数部分bitscan+除去最高位的查表的和,exp2=整数部分移位*小数部分查表的积。
这样可以用十几条指令快速计算出来。

对了,fpga可以2个周期出快速结果。64字节rom表可以做到5%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算法弱爆了。如果以2为基数,那么可以化简为查表法,精度取决于表容量。。
log2=整数部分bitscan+除 ...

ln(x)我是真不知道,也许牛顿法都比麦克劳林公式快
exp(x)可以做成两部分,指数是负数的先取绝对值最后取下倒数,整数部分可以做个大表,exp(0) ... exp(88)都放进去,再大就溢出了,小数部分麦克劳林公式收敛很快,迭代4次(1 + x + x^2/2 + x^3/6 + x^4/24)误差就只有千分之五了。至于你说的以2为基数我是真看不懂,比如要求exp(69.0003)应该怎么求,比我弱爆了的算法强多少?
库函数:       exp(69.0003f) = 925653556458082370000000000000.000000
我的算法:myexp(69.0003f) = 925655832077537080000000000000.000000
看起来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其实误差只有0.0002458392169331064384398459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n(x)我是真不知道,也许牛顿法都比麦克劳林公式快
exp(x)可以做成两部分,指数是负数的先取绝对值最后取 ...

我指的是速度不是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是速度不是精度。

那请教下暂不考虑精度的情况下,2为基数的速度模式是如何计算的?就简单点的吧,比如我说的exp(69.000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请教下暂不考虑精度的情况下,2为基数的速度模式是如何计算的?就简单点的吧,比如我说的exp(69.0003) ...

溢出了。exp4.35的话,先1左移4位,再乘以2^0.35,就是近似解。定点小数的话可以拿尾数移位然后查表。表在pc上做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溢出了。exp4.35的话,先1左移4位,再乘以2^0.35,就是近似解。定点小数的话可以拿尾数移位然后查表。表 ...

exp(4.35) = 77.47846292526083
(1 << 4) * (2 ^ 0.35) = 20.392970037108196

你把这叫近似解????指数函数、对数函数默认都是自然对数的底e,你把它换成2和楼主的原意根本不符好吧。对数可以用换底公式,指数怎么搞?

网友:
就爱看神仙打架的贴子,留个记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xp(4.35) = 77.47846292526083
(1

你算错了。我说了2为底。2^4.35不到32大于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p(4.35) = 77.47846292526083
(1

还有,这是近似计算,本身就是近似的,主要目的用于比较而不是出结果。2为底的定点指数和对数都可以硬件2个周期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算错了。我说了2为底。2^4.35不到32大于16。

到底是我算错了还是你语文表达和理解能力不行?难道我们处于不同的次元?
咱针对的都是LZ位的问题,fpu实现的C函数:pow、exp和log。fpu是浮点处理单元,而且LZ也说了是单精度浮点,你跟我扯定点????
另外,exp就是以e为底的指数,你变换成2为底没问题,e^x = 2 ^ (log2e * x) = 2 ^ (1.4426950408889634 * x) 这都没问题,但根本不是你所说的exp(4.35) 就等价于 2^4.35的,指数函数的底不是你定义的,是有标准规范的。
总体来说,你这个定点算法对于楼主的浮点运算来说,一点价值都没有。

另外,Cortex M从M3开始就内置CLZ指令,他只有一个指令周期,计算定点的以2为底的对数也很简单,不会比你的FPGA慢多少,而且不用查表

楼主:
看了一圈,两个大佬真猛。taka的解释更贴近我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p(4.35) = 77.47846292526083
(1

指数一样换底啊,本来和对数就是同一类东西:

exp(N) = 2^(1/ln2)^N = 2^(N/ln2)

然后 exp(4.35) = 2^(4.35/ln2) = 2^6.276

网友:
把《中学数学用表》敲进去如何?

网友C:
exp我用坛子里介绍的Quake III游戏里用的,速度飞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exp我用坛子里介绍的Quake III游戏里用的,速度飞快。

有帖子链接吗

楼主:
用了麦克劳林公式+查表法,级数到了6级,试了0.999999的小数,float结果只在最后两个有效位差了一点点。速度快了将近一百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麦克劳林公式、查表,速度应该能上去吧,精度不保证,因为每一步计算都有误差而且会累积
exp查表如下 ...

这个ln太难了啊,极限情况下,麦克劳林级数已经到了x^32次项了,刚刚收敛到有效数据第4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ln太难了啊,极限情况下,麦克劳林级数已经到了x^32次项了,刚刚收敛到有效数据第4位 ...

我知道ln的麦克劳林级数收敛很慢,但也不至于那么离谱吧。exp除的是阶乘,这个就是自然数顺序,收敛确实慢。因为尾数段在[1, 2)范围内,所以以1.5分段计算,因此猜测1.5附近时收敛最慢,此时迭代9次到x^10时有效位数能达到4位,其他的除了非常接近1的以外我测试迭代8次基本能到6位有效数字。
float myln(float f) {
    if(f < 0)                          // 没有意义的东西
        return -0.0 / 0.0;
    else if(f == 0)                    // 负无穷大
        return -1.0 / 0.0;

    // 分段计算:指数段(E)、尾数段(M)。符号位(S)已经排除掉了
    // float的内存排布:SEEEEEEE EMMMMMMM MMMMMMMM MMMMMMMM
    int pow = (*(int*)&f >> 23) - 127;                // 指数段
    *(int*)&f = *(int*)&f & 0x7FFFFF | 0x3F800000;    // 尾数段,就在半开半闭区间[1, 2)范围内,以1.5为分界分段

    int region = f >= 1.5 ? 1 : 0;
    if(region)
        f /= 2;

    // 麦克劳林级数,计算的是ln(1+x) = x - x^2/2 + x^3/3 - x^4/4 ... ,所以f先减去1
    f -= 1;
    int i;                            // 级数计算次数
    float ff = f, y = 0;
    for(i = 1; i < 8; i++, ff *= -f)
        y += ff / i;

    if(region)
        y += 0.6931471805599453;

    return pow * 0.6931471805599453 + y;
}

如果你的编译器不支持除以浮点0请将最开始几行去掉,但在IEEE754中是有定义的。

在网上查到有用牛顿法的,迭代次数也很多,感觉也快不到哪儿去。泰勒级数ln(x + a)类型的还有很多展开式,其中有只有奇次项的,收敛似乎很快,但是我写了代码发现误差很感人,根本没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ln太难了啊,极限情况下,麦克劳林级数已经到了x^32次项了,刚刚收敛到有效数据第4位 ...

再改一下,这个可以控制误差,有效位数轻松上到6~7位。每个数字的迭代次数不同,简单的也许一次就够了,复杂的二三次也很可能。
float myln(float f) {
    if(f < 0)                          // 没有意义的东西
        return -0.0 / 0.0;
    else if(f == 0)                    // 负无穷大
        return -1.0 / 0.0;

    // 分段计算:指数段(E)、尾数段(M)。符号位(S)已经排除掉了
    // float的内存排布:SEEEEEEE EMMMMMMM MMMMMMMM MMMMMMMM
    int pow = (*(int*)&f >> 23) - 127;                // 指数段
    *(int*)&f = *(int*)&f & 0x7FFFFF | 0x3F800000;    // 尾数段,就在半开半闭区间[1, 2)范围内

    // 麦克劳林级数,计算的是ln(1+x) = x - x^2/2 + x^3/3 - x^4/4 ... ,所以f先减去1
    int region = f >= 1.5 ? 1 : 0;
    if(region)
        f /= 2;

    f -= 1;
    int i = 1;                       // 级数计算次数
    float ff = f, y = 0;
    do {
        y += ff / i;
        ff *= -f;
        i ++;
        printf("  ... i=%d, ff=%f\n", i, ff);            // PC机上调试看迭代的次数
    } while((ff > 1e-5) || (ff < -1e-5));               // 误差控制

    if(region)
        y += 0.6931471805599453;

    return pow * 0.6931471805599453 + y;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改一下,这个可以控制误差,有效位数轻松上到6~7位。每个数字的迭代次数不同,简单的也许一次就够了, ...

看明白了,我是按成十进制算的,好麻烦,效率还低。0.9的收敛速度比0.5的收敛速度确实慢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