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无刷舵机是不是没有0死区控制就不算好舵机了?

楼主(2020-12-15):
       最近国内出了个西塔舵机,开始不觉得怎么样,心想国产货能好到哪里去。但是这一次想错了,把朋友的西塔舵机试玩了一下,觉得效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做得真的很好,当然,离日本FUATABA的效果还是差了一点,但可以说,绝对是国内模型舵机的新标杆。
       去年在玩基于磁编的FOC直驱伺服时,总感觉出力还是不够,还是得加齿轮箱才能有足够的力矩输出,不过带来一个问题,直驱伺服可以做到0死区控制,但齿轮箱是有齿隙的,要是能够做到输出不受齿隙影响就好了。
       记得以前玩过的什么飞特无刷舵机,也就是淘宝上最便宜的货色,虽然速度快,力矩大,但有个问题是:当需要舵机反向旋转时,用1us的步进要按好多次才会看到舵臂会动,而且低速驱动时,舵臂上的指针也是一拖一拖的,不像FUTABA的那种平滑、连续。对于西塔T1这种直升机尾舵来说,感觉就像歩进电机一样,1us步进时感觉干脆、有力,简直可以和JR的锁尾效果媲美了。

网友A:
看你關注有感 foc 超低速性能很久了,不知道解決了沒有,其實很簡單,所有的中間變量全部用 float 即可(不要用 int),區別非常明顯。改好後,低速下也有力、不再 一拖一拖 / 一抖一抖。

一定要細心檢查,由於木桶效應,只要有一個地方沒改 float 就不行,可以由內環到外環逐級排查。(我上次就遇到,最後發現是速度環的 PID 輸入的傳感器速度(傳感器的測量速度取平均值)不是 float 導致。)

理論上用定點小數也會有很大改善,不過有風險,怕小數位不夠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關注有感 foc 超低速性能很久了,不知道解決了沒有,其實很簡單,所有的中間變量全部用 float 即可(不 ...

好的,多谢提醒!

现在用浮点能做到的最低速有多低?用的光编还是磁編?
我一直用m0的芯片做试验的,浮点不敢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關注有感 foc 超低速性能很久了,不知道解決了沒有,其實很簡單,所有的中間變量全部用 float 即可(不 ...

期待你的贴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提醒!

现在用浮点能做到的最低速有多低?用的光编还是磁編?

建議先在有硬浮點的 MCU 上找到感覺,然後再考慮用定點小數降成本。

我用的都是磁編。

最低速度可以有多低主要看總線 API 接口定義。譬如我的 API 定義一圈是 16 位 65536 步,速度接口是每秒多少步,最低 1 秒 1 步轉一圈需要 65536 秒,大概 18.2 小時。如果接口速度定義用 float,那就沒有下限了。

無論編碼器多少位,我都習慣轉換成 16 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先在有硬浮點的 MCU 上找到感覺,然後再考慮用定點小數降成本。

我用的都是磁編。

低速可到每转18.2小时,不太可能吧?工业伺服一般也就3个RPM最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速可到每转18.2小时,不太可能吧?工业伺服一般也就3个RPM最低了。

可以的,我就是嫌 rpm 用整數粒度太大,下限太高,才用 步/Sec 做單位的。就這還是為了接口更簡單妥協之後的結果,之前我是用 float 做通訊接口的速度參數的。

如果只用速度環,速度太低可能会有肉眼不可見的速度變化波動(相當于,原本有多級功率的加熱器 PID 調溫,當目標溫度設置極低的時候,只用到關閉和最小功率檔,相當於對只有開和關的加熱器 PID 調溫,溫度会有波動)。
而配合位置環,和梯型加減速規劃,想多慢都沒問題,而且總時間會非常準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就是嫌 rpm 用整數粒度太大,下限太高,才用 步/Sec 做單位的。就這還是為了接口更簡單妥協之 ...

厉害,论坛里都是高手。

速度环的波动可以找个麦当劳的吸管固定在转轴上,还可以2根连在一起,很轻有一定刚性,可以看看速度的波动情况。

可以整个低速速度环的视频吗?论坛里蝴蝶大侠做的无刷直驱速度环最低到3分钟一转,很厉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论坛里都是高手。

速度环的波动可以找个麦当劳的吸管固定在转轴上,还可以2根连在一起,很轻有一 ...

正在調,換了 stm32g431cbu6,在移植,這幾天弄好了拍一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調,換了 stm32g431cbu6,在移植,這幾天弄好了拍一個

坐等大佬的视频。刚好我也有几块G431的ESC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论坛里都是高手。

速度环的波动可以找个麦当劳的吸管固定在转轴上,还可以2根连在一起,很轻有一 ...

拍了一個視頻,速度 1 step / sec(一整圈 65536 steps),速度環模式。
中間視頻加速了 50 倍,有手錶和文字可以參考。

編碼器是 tle5012b,只用到 spi 接口。

如果通訊接口規定的速度由 int32_t 改爲 float 類型,還可以更慢。

密碼:amo
https://dukelec.gitee.io/cde/#+/nrf/mdrv.b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了一個視頻,速度 1 step / sec(一整圈 65536 steps),速度環模式。
中間視頻加速了 50 倍,有手錶和 ...

厉害!可以做机器狗关节卖了。

你给的链接上不去,搞个B站视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可以做机器狗关节卖了。

你给的链接上不去,搞个B站视频吧!

用 Chrome、Firefox、Safari 等大牌支持 H5 的瀏覽器可以打開。
不要用 IE、華為瀏覽器等瀏覽器。
你再試試,不行我再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Chrome、Firefox、Safari 等大牌支持 H5 的瀏覽器可以打開。
不要用 IE、華為瀏覽器等瀏覽器。
你再試 ...

用的就是谷歌浏览器,但老是在左上角显示LOAD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谷歌浏览器,但老是在左上角显示LOADING...

你的 chrome 不會是很多年前的老版本吧?
(如果是新版本,ctrl shift + c 開調試再刷新頁面,幫我看看报什麼錯。)
你要不換手機試試。
我要等下去公司才能上傳,電腦在公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谷歌浏览器,但老是在左上角显示LOADING...

Chrome 86.0.4240.111 实测正常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chrome 不會是很多年前的老版本吧?
(如果是新版本,ctrl shift + c 開調試再刷新頁面,幫我看看报 ...

用手机可以,估计是Chrome太老。

做的很好,高手!
板子也很漂亮!
可以试试搞个惯量负载测试一下,看有没有振荡。

网友:
电机看起来挺好看。g30 有连接吗,我也想买个玩。
---------------
编译原因:忘了@层主。重新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拍了一個視頻,速度 1 step / sec(一整圈 65536 steps),速度環模式。
中間視頻加速了 50 倍,有手錶和 ...

电机看起来挺好看。g30 有连接吗,我也想买个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机看起来挺好看。g30 有连接吗,我也想买个玩。

https://store-en.tmotor.com/category.php?id=106
官網下單試試,用 pc 版瀏覽器打開。
我是內部關系免費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手机可以,估计是Chrome太老。

做的很好,高手!

慢速加負載,由於慣性大,低速運動只會更穩定吧。我一般加負載是為了測高速起停。
低速轉動的時候,用手施加一點力去來回擾動,力不大的話電機肉眼觀察不受什麼影響,供電電流明顯增加。

順便請教你一個問題,我打算 DIY 一個 8KW 多的動力滑翔傘,我看電機廠家測試的推力和效率等數據都是用的是無感 FOC 電調,我想問一下,用有感的話,性能有沒有可能會增加一點?
(電機參數 https://store-en.tmotor.com/goods.php?id=732
如果用有感可以提升,我打算做有感電調,默認用有感,無感只做傳感器故障時的備用方式。

另外,我用 TLE5012B 的時候,電機電流大或者轉速快的時候,5012B 內部的 DSP 容易復位(把寄存器 1 的各種檢測都關掉還是沒改善),SPI 通訊 和 電機線 分別加編織網接地屏蔽也沒改善,還有什麼辦法嗎?你有遇到過嗎?

我打算明天再試試傳感器端 SPI 所有數據線都串電阻,要是再不行,我都打算改 485 傳輸傳感器數據了,傳感器端加一個 ice40ul 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速加負載,由於慣性大,低速運動只會更穩定吧。我一般加負載是為了測高速起停。
低速轉動的時候,用手 ...

嗨!

1.有时候加负载更容易振荡,而且空载的时候基本没什么电流,看不出问题,电流一大,问题就都跑出来了。就算在空载下,最好能测试不同速度时的效果。还有就是那种COGGING很大的电机也要做转矩补偿,
   云台用的电机一般COGGING都很小,会掩盖问题。
2.用磁编做FOC电调很多人想过,主要是成本和安装问题,而且电调这种东西电流很大,干扰也很大,就算用RS485通信也不见得就行,还增加了成本。
  另外一个就是安装的问题,电机还得留个装磁编的轴,结构得改,而且电流大时,磁编也会被干扰。再一个,客户会想,既然人家都用TI的28027F就跑得很好了,
  为什么还要加磁编呢?那我还不如直接用TI的方案了,省很多事,这是很多专业做伺服的人会碰到的问题,明明加个磁编就解决一切问题,但客户就是不同意。
3.做大功率高压电调需要长期的经验和相应的设备,特别是硬件也是很关键的,不然的话,控制器会烧到吐血。就算用本杰明的开源也不见得就很容易开发成功。很大的原因还是在启动,启动算法是无感的关键。
4.我用5012B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我运气好吧。一般使用5012B做比较长的传输时需要加缓冲。你的FPGA总线不就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慢速加負載,由於慣性大,低速運動只會更穩定吧。我一般加負載是為了測高速起停。
低速轉動的時候,用手 ...

除非磁编和mcu在同一pcb,并且地平面完整,否则做产品时,得加光耦或磁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嗨!

1.有时候加负载更容易振荡,而且空载的时候基本没什么电流,看不出问题,电流一大,问题就都跑出来 ...

『用 Ti 無感跑的很好』和『有感 FOC』用於風機時,理論上和實測哪個性能(關注效率和最大牽引力)更好呢?(不考慮成本和安裝,主要關注啟動之後的情況。)

載人電機一套一萬多,不在乎編碼器成本,安裝也還好,電機背面放一個小編碼器板子,用 485 通訊,不行再加高速隔離芯片。關鍵還是性能是否有提升,啟動階段肯定有提升,但對於電池消耗可能忽略不計,巡行的時候,不知道會有多大區別。

我想了很久,編碼器如果配 FPGA 的話,為了加快同步速度,不打算使用 CDBUS 協議,打算做成:FPGA 收到 MCU 發來的命令的開始位的中間的時候(通訊速率暫定 10Mbps),就開始讀編碼器位置寄存器,如果命令正好是讀位置(命令本身 1 byte 長),那麼等 2 個 bit 左右時間等 MCU 軟件切換 485 方向,然後就回復編碼器數據給 MCU,此時 FPGA 一邊讀編碼器數據,一邊發送數據給 MCU(加上狀態和校驗共 3 bytes)。如果命令不是讀位置,而是讀寫寄存器,FPGA 則取消當前讀取(或者等讀取結束),然後執行讀寫寄存器的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除非磁编和mcu在同一pcb,并且地平面完整,否则做产品时,得加光耦或磁耦 ...

我的方案原本是一體的,編碼器和 MCU 在一個板子上,後來調新的電機,考慮共用控制器,就分開了,因為距離很近,10cm ~ 15cm,通訊線還可以加屏蔽網,想着應該和在一個板子上區別不大的。

最開始,傳感器的 GND 連接到電機外殼,干擾很大,慢速空轉都有干擾,後來隔開要好很多。

這麼短距離,上 485 應該不需要隔離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嗨!

1.有时候加负载更容易振荡,而且空载的时候基本没什么电流,看不出问题,电流一大,问题就都跑出来 ...

我前段時間用 ic-haus 編碼器的時候就發現數據會突變,當時一直以為是碼盤裝配的問題,因為裝配比較爛,通不過官方校準工具。
我更早用 ic-haus 是從 ABI 拿數據,沒有遇到突變問題,我後來想到,可能是 ABI 本身沒法突變,就算原始數據突變了,MCU 可能只是發現不了而已,5012B 應該也是一樣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時間用 ic-haus 編碼器的時候就發現數據會突變,當時一直以為是碼盤裝配的問題,因為裝配比較爛, ...

我自己用STSPIN32F0A做的磁编直驱伺服,板子和你的差不多,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5012B还是用杜邦线直接插上,没有加屏蔽电缆,没有发现会有数据突变导致电机运行不稳。

论FOC驱动螺旋桨的可靠性,当然是无感的更高了。如果做到TI的效果的那种启动算法有困难(没几家公司可以搞定),可以考虑打脉冲定位,就算高频注入也一样需要打脉冲定位的。另外,也可以加个霍尔什么的,只是启动时定下位,转起来后有个几百转的初速就可以可靠切换到无感方式。FOC应该是无感的效率会高些,因为磁编会有滞后,特别是极对数很多的“盘式”电机,需要补偿,你可以考虑下AMS新出的带补偿的磁编。

5012b还是相当的可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用STSPIN32F0A做的磁编直驱伺服,板子和你的差不多,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5012B还是用杜邦线直接插 ...

你電機運行時,用 5012b 是從 SPI 取數據還是 ABI 取數據?

5012b 也有位置補償的。
現在有比 5012b 更好的同類磁編推薦嗎?什麼型號?不喜歡 5012b 的封裝。

無感 foc 也需要各種角度補償,總感覺誤差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電機運行時,用 5012b 是從 SPI 取數據還是 ABI 取數據?

5012b 也有位置補償的。

为了设定零点方便,都是用的SPI来搞,简单通用些。
用无感的方式会更好,里面的算法是有补偿的。
目前5012B的性能和价位都是最佳的,AMS你可以了解一下最新的适合伺服的那种磁编。
做载人飞行器,首选无感FOC,老外MGM做的都是无感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设定零点方便,都是用的SPI来搞,简单通用些。
用无感的方式会更好,里面的算法是有补偿的。
目前501 ...

奇怪的是爲啥找不到有人做無感和有感的對比測試數據。。。
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無感驅動的時候,順便讀回有感數據,把兩者波形做對比,看看估算誤差有多大。(有感數據提前補償好。)

感覺載人玩的人少,爲了方便把航模的驅動方式直接拿來用而已。

我還沒做編碼器的位置補償,這是 732.4 rpm 轉時傳感器的數據,zero 是傳感器復位了(圖中 Y 座標不是 0 是因爲軟件加了偏移),glitch 是異常數據,但被我軟件成功過濾(紅色是過濾後的數據):

你從 SPI 取位置數據,有加類似的軟件過濾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案原本是一體的,編碼器和 MCU 在一個板子上,後來調新的電機,考慮共用控制器,就分開了,因為距 ...

10~15CM足以致命,没有粗粗的鸡鸡地,10~15mm在高频大电流的场合都能出问题,别说cm。缩短线长,临时拉条又短又粗的GND过去,GND和电机外壳104高压串一起,准保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是爲啥找不到有人做無感和有感的對比測試數據。。。
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無感驅動的時候,順便讀回 ...

5012虽说是15位磁编,但就ENOB来说,可能就12位的值是稳定的,我还是用的12位数据,13位时偶有跳动,但简单滤波一下还是可以的。
另外,磁编一般都会有磁滞现象,也就是说正转和反转时是有个小小的误差。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高速的带磁编的FOC,我觉得也许可以考虑英飞凌的5009什么的,它是直接SIN/COS输出,你用G4的高速ADC采样和计算位置,可以做到比5012更高的速度。

根据我的经验,那种盘式的植保机电机,最大空载转速时,等效一对极的电气转速也是很快的,我觉得还是用无感的方式比较好,关键的位置信号如果用磁编,那可靠性会降低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0~15CM足以致命,没有粗粗的鸡鸡地,10~15mm在高频大电流的场合都能出问题,别说cm。缩短线长,临时拉条 ...

我加了短線連接傳感器 GND 和 MCU GND,沒什麼改善。
我把電機外殼連接 PGND(功率地),或者接數字電源的大地,也沒改善。
在此基礎上,把傳感器 GND 加 100nF 電容到電機外殼,效果更差,和之前直接連接差不多。
試了以上各種組合都不行。

傳感器數據串了官方推薦的 100 歐和 470 歐電阻,也沒效果。
傳感器的地和電源串了 1kΩ@100MHz 的磁珠,也沒效果,如果此時加上「傳感器 GND 加 100nF 電容到電機外殼」,效果是最差的。
傳感器的 3.3V LDO 旁路,直接供電 5V,也沒區別。

主控板的 GND 和 PGND 是分開的,單點接地的。

我把電機線拔掉,用外部電機拖着跑,到 10000 rpm 編碼器數據都完全正常。

看來只有加 fpga 走 485 了。

网友A:
又試了 UVW 各連接一個 10nF 電容到一起,沒效果。
如果把 3 個 10nF 電容的公共點接 PGND,效果也是最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加了短線連接傳感器 GND 和 MCU GND,沒什麼改善。
我把電機外殼連接 PGND(功率地),或者接數字電源 ...

不至于这么差吧,我TLE使用ABI接口,然后高速光耦到差分驱动,TLE的GND拉104到电机外壳,整个磁编板装在电机屁股后面,有整个铝盖密封(IP54)。拉5米线到驱动器,跑20A电机,稳定得很啊,对电机壳打4Kv EFT(接触放电, EFT地对大地)都没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試了 UVW 各連接一個 10nF 電容到一起,沒效果。
如果把 3 個 10nF 電容的公共點接 PGND,效果也是最差的 ...

TLE去耦电容什么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至于这么差吧,我TLE使用ABI接口,然后高速光耦到差分驱动,TLE的GND拉104到电机外壳,整个磁编板装在 ...

你傳感器的電源有隔離嗎?

我的 5012B 供電:5.5V 輸入經過 22uF + 100nF 到 3.3V LDO ,LDO 輸出 100nF + 22uF,5012B 還有一個 100nF。所有 100 nF 都非常靠近 IC。

我又試了下 ic-mu 編碼器(配大電機),同樣的驅動板,編碼數據也會被干擾。(和之前另一個老的板子現象一樣。)
我試了下,驅動板拖着小電機轉,但接的是大電機的傳感器板,也一樣有干擾,兩個電機碰到一起干擾最大。
只有不接電機,用手轉動,編碼器數據才不會有干擾。

我的板子是 SPI 直連,沒有隔離、沒有差分,和你的沒法比。
我打算改 FPGA + RS485 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用STSPIN32F0A做的磁编直驱伺服,板子和你的差不多,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5012B还是用杜邦线直接插 ...

你這個視頻是純粹的有感控制,每個電流環週期都讀一下編碼器對嗎?(不是有感啓動後切成了無感模式吧。)

你讀的寄存器是 0x02 寄存器 Angle_Value 嗎?還是說是 0x20 的 IIF_CNT (Internal 14-bit counter for the incremental interface)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個視頻是純粹的有感控制,每個電流環週期都讀一下編碼器對嗎?(不是有感啓動後切成了無感模式吧。) ...

直接读5012的位置数据呀,我只用12位稳定的数据,所以一圈也就4096,不过我觉得够了。位置环1khz。

那个视频就是带个惯量负载做阶跃测试,启动瞬间电流还是蛮大的,没有不稳定的情况。

做大功率电调,我还是建议上无感,何必多此一举呢。只是启动算法比较的有门槛,那就是工程师能力的问题了,但ti已经做的很好了,客户有了这个标杆,应该很难接受磁編的方案,我有个朋友是专业做伺服的,也是信心满满的说加个磁編啥JB问题都解决,性能又好,但现实是客户根本不接受,做那个破壁机也是,就是要无感的。

昨天没有上传完的,现在是VIP,每天有限制,等到上传都要收费时,我就换地方了。

这个加了个加减速曲线,不是慢动作视频,正常拍摄的。你可以看到那个5012的线就是用杜邦线搞的,板子也和你的差不多,用的STSPIN32F0A,如果是G4内核就好了。
那个玄智的芯片感觉不错,但这些在老外公司上过班的中国人搞的公司,普遍的有点比老外还屌的样子,不想用他们的玩意了。
一旦外国芯片被卡脖子,等到只能用国产芯片时就真的知道国内厂家的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store-en.tmotor.com/category.php?id=106
官網下單試試,用 pc 版瀏覽器打開。
我是內部關系免 ...

问下,你拿到的电机,有驱动板不,没驱动的话,钕磁铁是自己装的,还是电机本来就带一个磁铁啊~
ps:我也想找tmotor的销售问,联系了俩,没搭理我呢还。。。只好先来咨询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下,你拿到的电机,有驱动板不,没驱动的话,钕磁铁是自己装的,还是电机本来就带一个磁铁啊~
ps:我也 ...

它有一個洞,自己塞入 5mm 直徑磁鐵的(長度無所謂,我用的也是 5mm 長)

圖中下面是 G35,洞的大小、鎖了螺絲的部件和 G30 一樣尺寸。
鎖了螺絲的部件和螺絲都可以拆掉,用來安裝編碼器的支架,不過我用的是外面一圈螺絲孔安裝編碼器支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有一個洞,自己塞入 5mm 直徑磁鐵的(長度無所謂,我用的也是 5mm 長)

圖中下面是 G35,洞的大小、鎖 ...

感谢回复。看来自己装磁铁很容易了。买个回来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读5012的位置数据呀,我只用12位稳定的数据,所以一圈也就4096,不过我觉得够了。位置环1khz。

那个 ...

我發現,從 12v 降低供電到 7v 之後,5012b 和 ic-mu 就都沒有干擾了,整機電流跑到接近 2A 也幾乎沒有干擾,電壓越高干擾越大。
你測試用的多大電壓?

另外,我被 drv8323rs 的參考設計誤導了,功率地和數字地的劃分不對,剛看到 "Layout Guide for the DRV832x Family of Three-Phase Smart Gate Drivers" pdf 才查覺。
手上的板子已經刮銅皮,加了一圈焊錫點,把兩個地短接到一起,臨時改成不劃分地,不過測試也沒區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读5012的位置数据呀,我只用12位稳定的数据,所以一圈也就4096,不过我觉得够了。位置环1khz。

那个 ...

直接读5012的位置数据呀,我只用12位稳定的数据,所以一圈也就4096,不过我觉得够了。位置环1khz。

編碼器數據主要是給電流環的啊。。。

請教一下,你之前做無感 FOC,電流環多少 KHz? 轉速能到多快?(對極數多少?)

我目前跑到 20.76KHz,在考慮是否要再加倍一下,否則帶螺旋槳不太夠吧。(打算用的 U15Ⅱ 電機槽極是 36N42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編碼器數據主要是給電流環的啊。。。

請教一下,你之前做無感 FOC,電流環多少 KHz? 轉速能到多快?( ...

1.我在视频中的板子是用的STSPIN32F0A +5012B,一般测试用12V或24V(42的BLDC),都没有问题的。
2.我做无感FOC用英飞凌XMC1300,24MHZ主频,PWM用32KHZ,2个周期执行一下FOC算法,一对极跑15万转很轻松。
3.5012与20KHZ PWM 同步读取,位置环是1KHZ。
4.植保机带桨后轴上转速不会超过1万转,可能就5千多转,但你必须考虑空载。要开发大功率无感foc电调,需要相当的时间和财力支持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我在视频中的板子是用的STSPIN32F0A +5012B,一般测试用12V或24V(42的BLDC),都没有问题的。
2.我做无感 ...

你的 mos gate 腳有沒有串電阻?

感覺可能是 drv8323rs 和我用的 mos 的驅動力太強, 輸出到 uvw 線上的 PWM 邊緣太陡導致的。我這次是按照芯片手冊要求,直接接 mos gate,沒串電阻。

不知道把 PWM 上下臂的死區時間調短會不會有幫助,等下試試,我用的是 drv8323rs 內部的默認死區值,MCU 只接了 ABC 3 條 PWM 訊號線給 drv8323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mos gate 腳有沒有串電阻?

感覺可能是 drv8323rs 和我用的 mos 的驅動力太強, 輸出到 uvw 線上的 ...

必须串电阻的

我那个就是按st的官方板参数改的,方便初学者对照。
死区好像是700ns左右。

你要不换个ams的磁編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必须串电阻的

我那个就是按st的官方板参数改的,方便初学者对照。

5012b 和 ic-mu 現象一樣,沒必要再試更多傳感器了。

死區默認 100ns 我沒改,把 drv8323rs 的 gate 驅動強度通過 0x3 和 0x4 寄存器設置到最低,問題解決,24V 也沒干擾了。(drv8323rs 真的不用串電阻。)

原本驅動電流和峰值驅動時間是 +1000mA -2000mA 4000ns,改成 +10mA -20mA 500ns 了,應該還可以適當調大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12b 和 ic-mu 現象一樣,沒必要再試更多傳感器了。

死區默認 100ns 我沒改,把 drv8323rs 的 gate 驅 ...

厉害!
坐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