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C内嵌汇编,参数传递,超4个字节怎么写呢?

楼主(2020-12-15):
ICCAVR,C内嵌汇编,函数调用,四个char,或者两个int,或者一个long,可以用R16--R19传递,再超过用软件堆栈传递,怎么写呢?
如:int asm(int a1,int a2,int a3)
     {
        asm("movw r30,r16");
        asm("movw r0,r18");
        asm(“mov    r4 ??”);
        asm(“mov    r5 ??”);

网友:
还有 R20-R23,再不行还有 SRAM

网友:
指针撒,指到ram区域,去取数据就行了,

楼主:
网上找了找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