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便宜一点的读卡芯片有哪些?

楼主(2020-12-15):
RFID便宜一点的读卡芯片有哪些?

我之前用过RC522还好几块呢,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没啥特殊要求,就是近距离识别卡片

网友A:
nz3802,si522 不到3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NZ3802便宜

NZ3802程序兼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nz3802,si522 不到3块

NZ3802程序兼容吗?

网友D:
批量的话,请问这个大概多少钱?

网友:
SkY1311T  2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NZ3802程序兼容吗?

要加一个寄存器设置。其他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批量的话,请问这个大概多少钱?

没有批量买过芯片, 只是买过FM1702SL RFID射频卡模块, 不知道芯片价格
可以在网上找供应商问问

网友:
最近用了WS1850S没啥问题,两三元

网友E:
CI522,CI523,一块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I522,CI523,一块多

一块大几还是一块小几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块大几还是一块小几啊

看量吧,量大一块小几,量小一块大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量吧,量大一块小几,量小一块大几

含碎价吗?

网友:
芯片资料有没配套天线设计指引?

网友:
华视的CV523价格也不贵,批量在2块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