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用的变压器,用三个继电器实现7个均匀步进4V的方法

楼主(2020-12-15):
春风的电源让我受益很多,共享一个变压器步进4v的方法;

A,B,C,D分别为电压差,1-3为继电器;这样可以用更少的抽头与继电器
1-3号继电器开起的方式正好一个0-7的二进制;

网友:
自从有了dc-dc,就没了次级的切换。

网友:
楼主,你好,我看了半天终于把每步控制方法看懂了,这个设计真的很巧妙,谢谢。

我之前做过这样多档位输出的设计,用的是单线圈耦合的变压器,输入输出端都有变压器控制,每个档位一个变压器,

相对于我,你的设计更巧妙,但是变压器设计复杂,相同的高度你的功率会更低,

我继电器用的多面积要更大,功率输出更大。

要是你这个能简化变压器线圈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