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簇与结构体相互转换

楼主(2020-12-15):
最近有点忙,TestStand教程没来及更新,防止VIP被冻结,发一篇最近项目用到的小知识点。

LabVIEW不支持结构体,但是簇和结构体很相似。
在项目中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研发人员A使用C语言编写的嵌入式软件,其中通讯协议部分使用到结构体,例如:
typedef struct{
    u8 Status;
    u32 Data;
}xx_Data;

结构体数据按大端或小端模式转换成字节数据,再通过串口发送。例如:
结构体数据为:
xx_Data.Status = 0x01;
xx_Data.Data = 0x02030405;

大端模式发送的数据为:0x01,0x02,0x03,0x04,0x05
小端模式发送的数据为:0x01,0x05,0x04,0x03,0x02
研发人员B使用LabVIEW开发上位机,通过串口与硬件通讯,需要进行协议解析。解析结果保存到簇中:
最差的方法
按字节解析即可

该方法存在两个缺点:
  • 结构体内容多的情况下,程序复杂,万一有100个变量,得连上百根线
  • 不通用、不智能,万一写好的程序需要调整,线得重新连

优秀的解决方案
使用Unflatten From String进行解析,同样也可以使用Flatten to String将簇转换成协议所需的字符串。

注意
当簇有字符串或数组时,目标字符串中需要添加字符串或数组长度。
下图中02 00 00 00指的是String长度为2。

这个很好理解,LabVIEW数组或字符变量保存内存中时需要知道长度才能正确运行,所以Flatten to String(平面化至字符串)时带有长度。

声明:本文原创,码字不容易,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网友:
平化 这个很好用

网友A:
这个方法还可以用来保存.ini配置文件,比一个一个键的保存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还可以用来保存.ini配置文件,比一个一个键的保存方便多了。

簇中参数多时会出现修改一个参数,所有参数都要重新写入文件。
如果想保存方便,也可以使用OpenG中OpenG Variant Configuration File,支持簇、变体、前面板直接保存到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