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保护使用TVS和肖特基二极管怎么选

楼主(2020-12-15):
工业设备上使用,有高压干扰。分别为输入和输出
1、模拟电流型传感器输出,进入模块做AD采样,信号线与地直接接100欧姆电阻,然后做RC滤波,进运放,运放接成跟随器,然后输入AD芯片。
     参考之前的电路,都是用的TVS54S做的保护,现在就糊涂了,不知道BAT54S(肖特基二极管)和TVS哪个更好。
2、运放输出的电压,之前也是TVS54S做保护,也是经常烧坏,不知道BAT54S(肖特基二极管)和TVS哪个更好。
     请教各位。

网友A:
对照最大输入电压选个TVS吧,你那54V的TVS能保护什么?

网友B:
IO保护用TVS,电源浪涌老老实实用压敏+共扼电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保护用TVS,电源浪涌老老实实用压敏+共扼电感

线接电的一瞬间打火,有时会烧电源芯片,这个是怎么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接电的一瞬间打火,有时会烧电源芯片,这个是怎么保护?

先检查你的共地。

楼主:
主要原因是设备里面有等离子电源,起弧瞬间7000v,28k频率,工作时候400A,160V。
还有个3kw师傅电机,所以干扰大,走线不好很容易烧端口,不管是数字io还是模拟口。
现在数字io解决了,模拟的没想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照最大输入电压选个TVS吧,你那54V的TVS能保护什么?

搞错了,不是TVS54s,是BAT54S,最大电压30V的。
我自己感觉应该用个10V以内的TVS合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