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 编译VIVADO 速度快的 电脑配置,或者小型服务器 预算1.5W以内

楼主(2020-12-15):
如题, 现在用的联想Y系列   CPU 是 I7 7700H   16GB 内存条

用VIVADO  平均  综合要用15-20分钟。  原先头像上的项目 综合一次40分钟左右
实在太浪费时间了  , 跟公司申请 打算换新电脑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个配置

对了   是工作站的那种很多核心的CPU(至强  Xeon)好, 还是  用I9 I7 这样的CPU好?   另外好像  VIVADO 最多只能支持到 8线程吧?

大牛们帮忙推荐推荐

另外请问下 LINUX 下是否编译会快很多?

网友A:
5950X没的说,配X570+2X32G DDR4-3200纯ECC条子就是台顶级工作站。

不要考虑服务器级!服务器级主频不高。一般情况下也不建议Intel,因为(1)性价比不行,(2)现在的Intel官僚化严重,已经被轻装上阵的AMD死死压制,(3)Intel不支持ECC,桌面不能保证可靠性。我从1700用到3950X,可以说CPU和内存调好之后可以24x365开机(我现在就是3950X常年开机远程用,几个星期重启一次释放一下win10泄漏的内存,要不然win10会吃掉30GB+的内存,看Paged Pool和Non Paged Pool)。CPU散热选个好点的双塔风冷可保无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50X没的说,配X570+2X32G DDR4-3200纯ECC条子就是台顶级工作站。

不要考虑服务器级!服务器级主频不高。 ...

前辈这个配置 给力,  不知道  VIVADO  最多8线程  用上16核的话  会不会有性能收益

这么高端的配置 感觉不配一个 3080都对不起 这个CPU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这个配置 给力,  不知道  VIVADO  最多8线程  用上16核的话  会不会有性能收益

这么高端的 ...

高性能多核的作用是加快仿真速度,同时你pr不过时开多个工程并行跑多个seed,一般情况下优化好的话总会有能过的。我综合工程通通32个ise配32个seed同时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性能多核的作用是加快仿真速度,同时你pr不过时开多个工程并行跑多个seed,一般情况下优化好的话总会有 ...

大佬,这是一份代码,多个工程调用编译吗?还是一样的代码,复制多个工程编译,没怎么明白

网友:
上班不是打酱油慢慢等吗, 这么卖命,35岁一样被扫地出门

网友:
用过Vivado 2016.2在Ubuntu 16.04下编译速度和Win7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是一份代码,多个工程调用编译吗?还是一样的代码,复制多个工程编译,没怎么明白 ...

一个主vivado综合,一堆vivado只做p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主vivado综合,一堆vivado只做pr。

好的,涨知识了,这样确实可以提高效率,就是吃电脑性能

网友:
vivado对多线程支持很差,基本靠单核主频拼。从来没占满过CPU。
以前用AMD2700 和Intel8700测试过,8700速度要快很多。
不过这代AMD的5系列zen 单核心也比intel强了, 果断amd 5开头的主频高的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主vivado综合,一堆vivado只做pr。

5600 5800 5900的主要差别好像就是核心数不同,主频都差不多。如果只是单个工程编译,速度上差别大不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5600 5800 5900的主要差别好像就是核心数不同,主频都差不多。如果只是单个工程编译,速度上差别大不大呢 ...

你在妄想。

网友D:
之前跟公司提过升级硬件,没回应
那我就继续喝茶摸鱼,慢慢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跟公司提过升级硬件,没回应
那我就继续喝茶摸鱼,慢慢来好了

我也不想摸鱼  可实力他不允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跟公司提过升级硬件,没回应
那我就继续喝茶摸鱼,慢慢来好了

应该是硬件好了,效率高了;就有时间喝茶摸鱼吧!

网友E:
咦,我笔记本是I7 9750H,vivado支持12线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咦,我笔记本是I7 9750H,vivado支持12线程呀

实测I7 10875H,就算用16线程,下来也差别不大。

楼主(2021-03-25):
引用 网友A:
一个主vivado综合,一堆vivado只做pr。

我打算最近配一个  5950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最近配一个  5950试试看

更新一下,vivado可以直接tcl并发(不需要启动图形界面),能省一半内存,建议128gb ddr4-3200 纯ecc条子,可以确保24*365不崩。大工程(约100k lut+200k dff)仍然会达到8gb/每个vivado,tcl模式可以16并发,可惜am4上限128gb。

网友:
终于看到懂xilinx开发环境的大神了,膜拜一下
原来要并发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最近配一个  5950试试看

能不能来个单个工程 7700hq 和 ryzen3 编译速度对比,vivado实在太慢了,也在考虑升级工作站。

楼主(2021-04-27):
引用 网友A:
5950X没的说,配X570+2X32G DDR4-3200纯ECC条子就是台顶级工作站。

不要考虑服务器级!服务器级主频不高。 ...

前辈 网上说 5900 单核心性能要强于5950x  这让我很难选择
跑VIVADO 会不会 5900高于5950

网友:
用AMD的U是不是也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辈 网上说 5900 单核心性能要强于5950x  这让我很难选择
跑VIVADO 会不会 5900高于5950 ...

只编译一个程序的话,8个核跟80个核都是一样的,vivado windows下支持4核,linux下支持8核,但测试windows下4核只比单核快了20%-30%
所以要想单个工程编译快的话就靠单核性能了,因为现在是个cpu就大于4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编译一个程序的话,8个核跟80个核都是一样的,vivado windows下支持4核,linux下支持8核,但测试window ...

好像现在 win下可以支持 8核了 ,JOB 8  但是 大家都说linux  跑起来更欢快,哪怕WIN下装虚拟机也比win欢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网上说 5900 单核心性能要强于5950x  这让我很难选择
跑VIVADO 会不会 5900高于5950 ...

vivado内存负载不大,3950X跑满16个(DDR4-3200 128G ECC内存)同时编译100K LUT+170K DFF工程,内存延迟从90ns增加到120ns(GDM不稳定,128G要插满,开机1个月重启了,于是关GDM+开2T,现在稳定工作2个月了,延迟从90ns升到93ns,AMD的内存延迟太弱鸡)。开p95选large fft内存延迟直接奔到290ns以上去了。所以CPU随便选,vivado吃缓存。看你负载和并发数。通常绝大多数程序都对缓存比较友好,除非是大数据处理。

网友G:
相同工程, 通过命令行方式编译, 整理了一个表格供参考对比.

网友:
综合要写一堆磁盘文件,把工作路径放固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相同工程, 通过命令行方式编译, 整理了一个表格供参考对比.

5系列那么强悍

网友:
引用 网友A:
5950X没的说,配X570+2X32G DDR4-3200纯ECC条子就是台顶级工作站。

不要考虑服务器级!服务器级主频不高。 ...

5950价格太高了,还有次一点型号支持ecc内存的吗?
ecc内存有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