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64移植到MEGA2560,程序中有指针,运行出错,ICC7.22,为何?

楼主(2020-12-16):
如题,将M64程序移植到M2560,在一处出错,具体程序出什么错不详,现象是上位机收不到数据出错,经检查是该处有指针,下面两行是主程序中的两句,第一句程序没问题,接着第二句程序调用程序,就不行了,第一句程序中也有指针,和第二句差不多但能运行下去,好像是能运行一次但仅一次就不能再次到达该位置,这个程序在M16、M64中运行没问题,没修改移植过来

   Flash_Write(&UART_RX_Buffer[6],(IAP_Fram-1)*PAGE_LARGE);
   if(Flash_Verif(&UART_RX_Buffer[6],(IAP_Fram-1)*PAGE_LARGE))

unsigned char Flash_Verif(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int Head_Address)
{
          unsigned int i;
        DisableISR();
        for(i=0;i<PAGE_LARGE;i++)
        {
                if(*data==Read_flash(Head_Address+i))  //如果该行改为if(1)则程序运行,随机改,if(*data==8)不行
                {
                        data++;
                }
                else
                {
                        return 0;
                }
        }
        EnableISR();
        return 1;
}

网友:
2560 地址超过了 64K,基本上你只用 16bit 的 uint 传地址就是失败。过了下你的代码没见着 RAMPZ 寄存器,好好研究手册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