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真的成了武器生产商了:大疆发布36000元、搭载顶配热成像相的无人机,如果用于战场死的人就多了

楼主(2020-12-16):
12月16日消息,昨日,大疆官方正式发布全新行业级无人机—“御”2 行业进阶版,该机配备了大疆顶配红外热成像传感器和高清可见光传感器,官方称其为行业级无人机“小钢炮”。

机身方面,“御”2 行业进阶版沿用了“御”2 行业版系列便携折叠机身,可在1分钟内完成部署起飞,且垂直爬升、降落速度更快。

核心配置上,“御”2 行业进阶版搭载更先进双光相机,包括640×512分辨率热成像相机和使用1/2英寸CMOS传感器并拥有4800万像素的可见光相机,可进行点测温和区域测温,同时支持一键切换可见光、红外和分屏画面。

此外,该机可搭配RTK模块,并支持网络RTK模式,实现厘米级定位,可设置最多240个航点,完成精细化自动飞行巡检作业。

得益于这些功能,消防、救助人员能够在火场或高温环境下,迅速发现受困人员,并标记起火点制定灭火方案,同时,进行电力、基站等复杂环境设备的巡查工作时,可帮助检修员快速查明设备故障并识别损坏程度。

其他方面,“御”2 行业进阶版支持10km高清图传,最大飞行海拔6000米,内置3850 mAh电池,最长可在无风环境下以25km/h的速度飞行31分钟。

套装除无人机外还包括,电池、DJI 带屏遥控器、喊话器、探照灯、夜航灯等配件。

据悉,“御”2 行业进阶版可应用于消防救援、应急搜救、能源巡检等场景。

网友A:
看样子只能用于侦察吧,得再买一台农用喷药机一起用,20KG载重才有杀伤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只能用于侦察吧,得再买一台农用喷药机一起用,20KG载重才有杀伤力

知道你躲在哪里,就可以定点清除了。

网友B:
这玩意估计就只有非洲穷国和恐怖分子用来搞事情,大规模战争用的话续航时间严重不足,大国特种部队又有更好的装备。

网友:
夜晚野外搜救是极好的

网友:
高压电力上面巡查应用确实挺不错的

网友C:
买个干扰器能打下来吗?

网友:
看样子干扰器是必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估计就只有非洲穷国和恐怖分子用来搞事情,大规模战争用的话续航时间严重不足,大国特种部队又有更好 ...

主要是这货便宜。

3万6对军队来说,毛毛雨啊。

网友D:
其实很多中国的民用设备都是让人好得惊人。打个比方,监控用的摄像头。海康威视的甄全彩摄像头,晚上没有灯光的时候是彩色的画面。
你可以想象一下,国外还在用什么红外激光夜视,在中国士兵的眼中的白天跟夜晚竟然没有什么区别,是彩色的。这是个什么对比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估计就只有非洲穷国和恐怖分子用来搞事情,大规模战争用的话续航时间严重不足,大国特种部队又有更好 ...

类似POE那样拉个供电电缆也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E:
之前美国打ISSI组织的时候好像也是无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多中国的民用设备都是让人好得惊人。打个比方,监控用的摄像头。海康威视的甄全彩摄像头,晚上没有灯 ...

海康威视还不是用Sony的星光级传感器,和军用红外夜视仪根本不是一个类别的东西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之前美国打ISSI组织的时候好像也是无人机?

大疆是自行车,美国的是超级跑车,不是能相提并论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美国打ISSI组织的时候好像也是无人机?

打ISSI的应该是本土控制的吧,可以想象霉菌的通信能力。

网友D:
我没拆具体用什么芯片不知道。不过夜间的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关键是便宜啊。200W的全彩摄像头,才200多块钱。400W的全彩400多元。要知道这点钱就能实现的夜视效果我觉得目前第三世界国家在军队能装备上得话绝对提升一个夜间作战档次啊。

网友F:
以后的战争,会不会直接找一台公平客观的超级计算机,双方把资源、战术一输入。等几秒钟,给出结果。

然后就谈判赔偿了

网友:
这是买热像仪送飞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买个干扰器能打下来吗?

怎样打?有法律支持吗?  有一次四轴停在我窗外往里边摄像,我想灭它128代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样打?有法律支持吗?  有一次四轴停在我窗外往里边摄像,我想灭它128代 ...

你肯定不能随便打了  失控坠下来砸到人找你算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样打?有法律支持吗?  有一次四轴停在我窗外往里边摄像,我想灭它128代 ...

备个弹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只能用于侦察吧,得再买一台农用喷药机一起用,20KG载重才有杀伤力

一颗10克的子弹就够了!

网友:
请问大疆的无人机有开放接口吗?比如位置速度指令,外接IO, 通信接口之类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大疆是自行车,美国的是超级跑车,不是能相提并论的东西。

美军买了很多大疆无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样打?有法律支持吗?  有一次四轴停在我窗外往里边摄像,我想灭它128代 ...

你可以用湿毛巾给它扔上去,效果很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拆具体用什么芯片不知道。不过夜间的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关键是便宜啊。200W的全彩摄像头,才200多块 ...

民用摄像头固定安装,而且工作环境没那么恶劣,战场上的环境更严苛吧,而且稳定性可靠性要求更高。

网友I:
那以后的游击战,用树枝覆盖身体,枝条插头上的掩护方法,已经不适用了。。。。。

网友:
国家电网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拆具体用什么芯片不知道。不过夜间的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关键是便宜啊。200W的全彩摄像头,才200多块 ...

你可能对夜视有什么误解。星光头与夜视仪有本质差别。

网友:
无人机投弹阵列, 无人机自动瞄准机枪阵列,无人机...
怪不得美国要制裁大疆, 这玩意儿稍微一改造就是高科技杀人武器.

网友:
看过大疆的汽车追踪,就像一部是警匪大片
以前要出动直升飞机,现在出大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美军买了很多大疆无人机,

低端用途,节省成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多中国的民用设备都是让人好得惊人。打个比方,监控用的摄像头。海康威视的甄全彩摄像头,晚上没有灯 ...

这波广告做得好,贵么?买一套来试试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那以后的游击战,用树枝覆盖身体,枝条插头上的掩护方法,已经不适用了。。。。。 ...

感觉也是的,直接热红外,除非躲在一群绵羊里面

网友:
大疆的东西 武器化

网友:
战争时期就怕无线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拆具体用什么芯片不知道。不过夜间的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关键是便宜啊。200W的全彩摄像头,才200多块 ...

那个看不了多远吧  看到了都说明突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觉也是的,直接热红外,除非躲在一群绵羊里面

看过B站评测  学州长那套全身泥浆都没用  躲羊里除非羊多别人不想点不然一看形状就知道了  看老美晚上打野猪那个太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后的战争,会不会直接找一台公平客观的超级计算机,双方把资源、战术一输入。等几秒钟,给出结果。

然后 ...

别走,再玩一局“红警”

网友:
引用 网友H:
美军买了很多大疆无人机,

然而美军并不是用大疆来打仗的,甚至连中国军方自己都看不上它。

网友:
这货应该能载100g吧,  足够一次自啥式袭鸡了,  3W的价格真的不用闸下眼睛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估计就只有非洲穷国和恐怖分子用来搞事情,大规模战争用的话续航时间严重不足,大国特种部队又有更好 ...

打巷战的利器。
20分钟以上的续航够用了。非常便携,使用傻瓜化,我觉挺适合军、警用的。
再整个低噪音螺旋桨,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打巷战的利器。
20分钟以上的续航够用了。非常便携,使用傻瓜化,我觉挺适合军、警用的。
再整个低噪音螺 ...

提前准备多些电池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多中国的民用设备都是让人好得惊人。打个比方,监控用的摄像头。海康威视的甄全彩摄像头,晚上没有灯 ...

这YY可以去宣传部了。。。    你这是摄像头,夜视仪是光电倍增管和红外热像,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就算是摄像头,最好的传感器全世界也就那几个厂,都不在大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以后的游击战,用树枝覆盖身体,枝条插头上的掩护方法,已经不适用了。。。。。 ...

游击战。。。从来都是刨坑钻洞躲在土层里啊。

网友:
想起早期燧发枪,最佳战术就是最笨的排队枪毙,非常多人YY出各种高明技巧计策,要证明当年英国人都是傻X,排队站着向前齐步慢走等着被别人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