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下电平转换电路怎么增加开关速度

楼主(2020-12-16):
如图所示:3.3V转5V电路,感觉开关速度有点慢,怎么修改能尽量接近红线的轨迹呢?

网友:
换mos,用2N7002试下

网友A:
Si2302? ciss太大了吧, 你这图上画的明明是个bjt
换楼上说的2N7002吧

网友:
同二楼  换mos

网友B:
换2N7002或BSS138就好了,SI2302不适合用于高速信号,PWM个LED还差不多

楼主:
好的。我明天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2302? ciss太大了吧, 你这图上画的明明是个bjt
换楼上说的2N7002吧

本来是s8050,发现波形太差劲了,改为mos后,陡峭多了,元件没改,只修改了com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2N7002或BSS138就好了,SI2302不适合用于高速信号,PWM个LED还差不多

多谢,明天试试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串一个200欧电阻就完了,速度快到飞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是s8050,发现波形太差劲了,改为mos后,陡峭多了,元件没改,只修改了comment。 ...

要不换个74LVC1G17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串一个200欧电阻就完了,速度快到飞起

3.3V转5V,往哪里串200欧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3.3V转5V,往哪里串200欧呢?

3.3v器件的IO通过200欧电阻接到5V器件的IO,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器件的IO通过200欧电阻接到5V器件的IO,就完了

串多大电阻,需要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器件的IO通过200欧电阻接到5V器件的IO,就完了

IO是作为输出使用的。输出高电平要大于3.5V,所以才需要转换,直接串个电阻不行额

网友:
你要理论计算下就会发现,三极管这样的电路,有个极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IO是作为输出使用的。输出高电平要大于3.5V,所以才需要转换,直接串个电阻不行额 ...

只要电流足够小   直接串个电阻是烧不了IO 的

网友:
r23太小了,三极管深度饱和。重新计算饱和电流吧。5v减去0.2v饱和压降,除以r24就是Ic饱和电流,然后除以三极管hfe就是基极饱和电流,3.3减去0.7vUce然后除以基极饱和电流就得到基极限流电阻值。

网友(2021-05-25):
有个疑问,对于集成电平转换芯片,怎么看芯片的传输数据的带宽,TI很多芯片没有写这个指标

网友:
数字电路,有上升时间、下降时间 基本就够用了

网友:
这个电路在PWM为低电平的时候,灌电流有接近20mA,是不是有点大

网友:
R23 的3.3Ω 是否应该为3.3kΩ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