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CODE drawio 如何导出流程图到本地硬盘

楼主(2020-12-16):
随便画了个图,如下按硬盘图标后立刻回到编辑界面,工作文件夹下没有任何新增文件,请各位大拿指教,谢谢!

网友A:
直接新建文件为  后缀,VSCODE drawio 能编辑,图片工具也能打开。 vscode v1.51.1  Draw.io Integration v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新建文件为  后缀,VSCODE drawio 能编辑,图片工具也能打开。 vscode v1.51.1  Draw.io Integ ...

感谢老师!可以了,我之前装的是vscode-drwaio,装您所说的这个插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