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PIC16F193X (TQFP)简易 开发板

楼主(2020-12-17):
这两天入门KiCad,顺手画了个PIC16F193X (TQFP 44pin)MCU 简易开发板,方便做些东西实验。发了嘉立创打板,黑色的比较好看,就打黑色板子。

板子尺寸100*65mm。

电源输入可DC座或usb供电,带自恢复保险丝及TVS,过流、过压、反接电源保护。外设带了CH340C通信,ADR421电压基准,红外接收与发送,DS18B20温度探头,LCD1602/12864显示屏,8位LED,4位独立按键。所有IO口可以扩展外接。

网友:
很经典的芯片

网友A:
PIC16F193X
我们公司也在用这个料,老工程师设计的。

现在这个替代料 有什么型号?

楼主:
死活找不到弧度拐角布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死活找不到弧度拐角布线

需要下载弧线插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下载弧线插件的

太感谢,第一次用kicad

网友:
深绿色好看

楼主:
嘉立创绿太普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6F193X
我们公司也在用这个料,老工程师设计的。

不清楚,少用

网友C:
有KICAD比较好的开源工程吗?想学习一下。一直用某字母软件,就是习惯了,有很多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KICAD比较好的开源工程吗?想学习一下。一直用某字母软件,就是习惯了,有很多库。。。 ...

kiCAD的库更多 更全面 而且不易出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iCAD的库更多 更全面 而且不易出错

KICAD有什么开源的大型项目吗?  想学习一下。
比如,等线长,多通道,多原理图。这些都支持吗

网友:
3d效果很漂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KICAD有什么开源的大型项目吗?  想学习一下。
比如,等线长,多通道,多原理图。这些都支持吗 ...

等长线没有试过,画的都是简单的,手动测量的,自己改的
有差分线
其他的都有

修改: 刚试了可以画等长线的

最好用的 是一个复制插件,
如果有多个重复的电路,在画原理图时,只需要画一张图,然后重复引用,在画PCB时,只需要画其中一个电路,然后使用复制插件,可以全部复制得一模一样

希望越多的人把开源软件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长线没有试过,画的都是简单的,手动测量的,自己改的
有差分线
其他的都有

谢谢,有空玩一下。

楼主:
板子回来了,准备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长线没有试过,画的都是简单的,手动测量的,自己改的
有差分线
其他的都有

謝謝告知,弧線和這個區塊複製看起來都不錯,下次有需要的時候試試。也希望下一個大版本能集成這些功能。

楼主:
kicad自带封装的确偏小,不过总体还是可以手工焊接的,44pin的1939一根根的焊接,有点耗神。

网友:
kicad有专门的手焊版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16F193X
我们公司也在用这个料,老工程师设计的。

PIC16F1919X

网友D:
嘉立创不是也有画图软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嘉立创不是也有画图软件么?

感觉上下游商业链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