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被上万个设备不停的Ping,会宕机吗?

楼主(2020-12-17):
设备是带有wifi模块的物联网终端,设备需要知道自身是否连接互联网(连上路由器不代表可以联互联网),所以用了ping命令隔几秒就ping一下服务器以检查网络是否正常。
这样做好不好呢?如果有上万或几十万个设备在线都这样ping,是不是类似DDOS攻击了,会影响服务器的正常运行?
有的人说不会有什么影响,ping服务器,影响的是DNS服务器,不是自身服务器,尽管来ping;还有的人说不ping自己的服务器,ping百度之类的大网站;也有的人说会影响服务器的带宽和响应,而且这种检测是否在网的方式不靠谱,因为云提供商可能会关闭ping功能,我感觉这种说法更靠谱。
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怕影响就拿个独立服务器来做,ping包一个应该100字节内,1M带宽大概可以同时响应1万个ping,剩下就看对服务器性能会不会有影响了

网友A:
ping百度去,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ng百度去,哈哈

我也是这么干的,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ng百度去,哈哈

ping百度,用一万台设备应该没有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ng百度,用一万台设备应该没有感觉。

找个时间全论坛人员测试下如何

网友C:
ping  百度,ping  DNS服务器都可以。
几十万个设备不会同时ping的吧,也不可能每秒都ping的吧。
而且,这些大型网站都有负载负载,这点数据小意思了

网友:
人家随手一个指令关掉ping响应,你们就在白忙活了

网友:
你要判断的对象应该是有效资源服务器的响应回包,而非icmp echo reply.
如果icmp echo reply能相应你的request,就意味着你对资源的上传或者指令的下行成功了吗?
不一定吧,所以,判断的依据应该是业务的相应,而非第三方的PING。

楼主:
确实如您所说,我也这么认为。只是前人的协议没有登录、心跳、重发、应答等应用层严谨的定义,而且是UDP的,设备找的到服务器,服务器找不到设备。无法改变协议的情况下想检测自身是否在线不容易。

网友:
大型服务器挨个来,百度,腾讯,阿里,163等等,都不通就是连接不上互联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g  百度,ping  DNS服务器都可以。
几十万个设备不会同时ping的吧,也不可能每秒都ping的吧。
而且,这 ...

1个设备10秒ping一次,10万设备都开机的话差不多等效就是上万台设备同时ping了吗

网友:
ping再多也不是DDOS攻击,只是用了更多的流量而已。DDOS是我告诉服务器我要联你了,服务器给你预留了要连接的资源,然后我就是不联你,服务器留出的资源就浪费了

网友:
如果你们的服务器连设备数秒一次的ping都无法承受,怎么承受那些正常的业务数据?

网友:
为什么要ping自己的服务器?电工这么老实吗?

网友:
大网站域名不是一个服务器,比如百毒,入口有负载均衡的,后面可能成百上千的服务器同时工作,所以就算1秒ping一次,几百万个客户端同时ping,只要负载不满不会出问题的,ddos和正常的ping完全不是一回事,打个比方,正常ping是收发正常的数据帧,大小大概几十字节到几百字节不等,长度在服务器处理范围内,那是正常ping,如果你构建一个奇大的ping数据帧,比如1M字节或者更大,远远超出服务器处理ping数据帧的长度,这个时候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因为缓冲溢出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处理然后卡死,这才是ddos的一种,常见ddos是构筑http握手包,送给服务器一个在三次握手中某个阶段无法获取正常返回的数据包,这个时候正常服务端会阻塞线程等待,短时间内大量发送给服务端,耗尽服务端的线程池。

网友:
如果协议里面不包含心跳等指令的话,可以Ping DNS的服务器,DNS是Anycast架构,任意单点被攻击不会造成整体影响。。。

网友:
你直接做一条心跳指令好了,1分钟发一次,连续2次或者3次收不到心跳就认为断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