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新建PCB,导入机械工程师的板框,手动添加网络和走线,但没有阻焊层

楼主(2020-12-17):
一款电机的连接线的转接板,机械工程师给的接线图,想着直接在板子上放几个端子,按照要求联线就结束了,可是板子出Gerber的时候,一直没法输出阻焊,
异型阻焊又做不出来,只能随便画一个矩形,难道只能回头让嘉力创帮忙改?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效果:
选好封闭区域,tools->convert->create polygon;  把这个区域改成你想要的 阻焊层,不知道是否帮的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效果:

选好封闭区域,tools->convert->create polygon;  把这个区域改成你想要的 阻焊层,不知 ...

谢谢  不行  我现在就是随便在阻焊层花了一个矩形  然后让嘉立创再修改  主要是CAM也不会  最近用了pads VX2.7  才开始出Gerber

网友:
在阻焊层画圆弧和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