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232转485通信问题

楼主(2020-12-17):
我两个设备之间通讯:
设备1(232接口)《-------》设备2(232接口):通讯正常
由于通讯距离有80米,所以要换成485通讯
设备1(485接口)《---【485-232转换器】----》设备2(232接口):无法通讯【在公司测试,485线1米】
设备1(485接口)《---【485-usb转换器】----》电脑:通讯正常
设备2(232接口)《-------》电脑:通讯正常
开始以为485转232的转换器有问题;我先后买了绿联的无源485转232的转换器、有源的485转232的转换器,还有银杏科技的EVC8021{232转485};都不行。
请问为什么两个设备之间,通过485转换232之后不能通讯呢?

网友A:
目测直通线和交叉线的问题?,示波器看过没有

网友:
那你就把电脑挂在485总线上测试和监听

网友B:
设备1(485接口)《---【485-232转换器】----》设备2(232接口):无法通讯【在公司测试,485线1米】 将设备1换成  【485-usb转换器】----》电脑 是否正常

网友:
同意2楼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1(485接口)《---【485-232转换器】----》设备2(232接口):无法通讯【在公司测试,485线1米】 将设 ...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直通线和交叉线的问题?,示波器看过没有

我用的是直通线,需要交叉线通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直通线和交叉线的问题?,示波器看过没有

谢谢回复
我把2,3脚交叉下就可以了
再次谢谢!

网友C:
检查一下    232线缆的  R-T   T-R  的对应关系,再看看  A-A  B-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    232线缆的  R-T   T-R  的对应关系,再看看  A-A  B-B

是的
把232的2,3脚对调就好了!

网友:
经常出232的收发交叉问题

网友:
明显的线序问题

网友:
学到了。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