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国产 半桥驱动IC推荐?

楼主(2020-12-17):
各位老铁大佬,有没有国产 半桥驱动IC推荐,要求如下:
①驱动电流:>1A,最好是2A的;
②高边最高耐受电压:200V即可;
③要HIN/LIN输入的(都是高输入有效,不要死区),不要EN/IN类型的;············一定不要带死区的;
④封装:SSOP8/9,QFN8/9的;总之尺寸要小,不要SOP8这种常规封装的,太大了接受不了;
⑤品牌:国产优先;
⑥还有一点:开关速度,上升沿/下降沿<10ns;传输延迟<50ns优先;

可以推荐品牌和官网就可以了,不要求推荐具体型号,谢谢各位老铁。

网友:
U3116S,不要SOP8的就没有了。

网友A:
U3116s这个有180-260ns死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116s这个有180-260ns死区的

这是SOP8封装,太大了;有死区也用不了;我要没死区的;

这个品牌咋样?质量来看的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SOP8封装,太大了;有死区也用不了;我要没死区的;

这个品牌咋样?质量来看的话; ...

那你还是从IR里面选吧。

网友C:
IDDX的,去找一下,应该有,
用过他们家1M频率的驱动

网友D:
NCP51820,+1A/-2A,高边耐压650V,HIN/LIN输入,带EN,死区可以电阻设定也可以靠输入信号,QFN15,安森美,用在氮化稼上,驱动电压5.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还是从IR里面选吧。

IR的也没有小封装;好难选;都是常规SO8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NCP51820,+1A/-2A,高边耐压650V,HIN/LIN输入,带EN,死区可以电阻设定也可以靠输入信号,QFN15,安森美 ...

这颗IC不错,可惜还是有死区;有时候死区是个好东西,有时候又是个麻烦。

网友E:
“半桥驱动IC推荐”标题不合格。已经帮你修改。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颗IC不错,可惜还是有死区;有时候死区是个好东西,有时候又是个麻烦。 ...

死区可以靠电阻配置啊,0R接地就是按照驱动信号的死区来了,不会额外插入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半桥驱动IC推荐”标题不合格。已经帮你修改。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 ...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死区可以靠电阻配置啊,0R接地就是按照驱动信号的死区来了,不会额外插入死区 ...

这样用的话确实如此,多谢高手指导;
我要做程控死区,不停的调整,只要死区可以配成0就可以了,太感谢了。

网友:
单片机内置, 全软控

网友F(2021-04-26):
lz找到国产半桥驱动ic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lz找到国产半桥驱动ic了么?

楼主要的是小封装的。

普通SOP8的,国产的不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的是小封装的。

普通SOP8的,国产的不少。

请问有替代NCV7723(6路半桥驱动)推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有替代NCV7723(6路半桥驱动)推荐么?

这个还真没见过,如果方案允许,用3个独立半桥来驱动吧。

网友(2021-09-07):
引用 网友C:
IDDX的,去找一下,应该有,
用过他们家1M频率的驱动

坛友你好,这个1M频率的驱动器型号是?

网友G:
为什么不选带死区的,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有替代NCV7723(6路半桥驱动)推荐么?

现在有了,电机驱动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选带死区的,有什么问题吗?

单片机如果自带了互补PWM,死区时间是可以通过程序自由编辑确定的,可以根据实际波形表现和PWM频率来做出调整。

驱动IC如果自带了死区,基本就没有编辑的自由了。

网友I(2021-10-20):
其实还好啦, IC 自带的死区一般是 50ns到200ns, 算是保底。 单片机加的死区都是500ns-1us左右。

网友:
国产的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屹晶微的EG3112 EG3116这两个都是2A带死区。EG12521不带死区,延迟更小,不过好像只有1A。
另外茂睿芯给我们送过样,低压高速驱动,TI出来的人搞的。太贵用不起。

网友:
我接触的一般都是IR2110 2113,这两个用的比较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如果自带了互补PWM,死区时间是可以通过程序自由编辑确定的,可以根据实际波形表现和PWM频率来做出 ...

高端玩法~~~

对于炸管炸怕的人来说,选个带死区的真香。。。。呵呵

楼主(2021-12-09):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选带死区的,有什么问题吗?

死区在传统的控制上是很好的;只是现在预研新技术,死区已经没有必要了,通过其他技术解决,效果等价于死区,只不过是随着电流动态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还好啦, IC 自带的死区一般是 50ns到200ns, 算是保底。 单片机加的死区都是500ns-1us左右。 ...

我现在控制,精度要求20ns以内,一个死区导致我的控制就影响了;谢谢老铁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端玩法~~~

对于炸管炸怕的人来说,选个带死区的真香。。。。呵呵

是的,动态调整死区可以改善PWM的利用率;同时采用其他技术,改善死区的存在,就要动态调整计算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铁的回复和支持,我最终选了3颗驱动IC,选了TI和MPS的器件做兼容备份,SON10封装,带EN脚可以作为STO认证要求的应用之一,尺寸小电流做5kW低压驱动基本能覆盖;性价比可能不是很高,但又小又快确实不多;
剩下就该沉淀新技术了,已经5年预研了,争取再过5年后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