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阻看不懂了,红紫银金应该是0.27欧,电桥与电流法 量都是0.027欧

楼主(2020-12-17):
这电阻看不懂了,红紫银金应该是0.27欧,电桥与电流法   量都是0.027欧。。。。。。。

楼主:
紫色拍出来像蓝色了

网友:
现在很多色环电阻都瞎标的,以实际测量为准。不懂得这个年代,谁还去学色环电阻的识别。。。

网友A:
那是白色吧,不是银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白色吧,不是银色。

电阻上看起来真是白色的,白色更不对的啊,10^9次方

网友:
0.027欧电阻我也搞不懂,如果功率小的话不就和一段铜箔线差不多。

网友B:
不要带板量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带板量元件!

已经到论坛问了,你说还会犯这种小错误吗

网友C:
最后一个不是误差,金-1,银色-2,累加就是-3,27的-3就是0.027。

网友:
27毫欧?5%精度,这电阻价格不菲把。按照色环是0.27欧,5%精度。

网友:
坏了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个不是误差,金-1,银色-2,累加就是-3,27的-3就是0.027。

谢谢,可能您这种说法是对的

网友D:
0.027欧,这么小阻值的电阻还带引脚,
那么出厂时的阻值时测的位置是电阻根部还是引脚末尾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27欧,这么小阻值的电阻还带引脚,
那么出厂时的阻值时测的位置是电阻根部还是引脚末尾两端? ...

用电流法通5A电流,安捷伦34465A测量还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