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的射频电桥好坑啊

楼主(2020-12-17):
先上图

淘宝上买了34元的3 GHz电桥,刚开始还以为是我的测试方法有问题,后面仔细分析了下,发现这个电桥串出去的电阻是100 R.

后来仔细用bing.com搜索才发现,原来这里面有猫腻。被外国的工程师指出来过。有两处应该连接的没有连接,我估计是抄别人的抄错了。

但是就是这么错的东西,一直在网上卖。联系卖家,回复说,不会用就退货。。。。但是耽误的时间算谁的。

提醒大家遇到淘宝上的卖家,下单之前,看看能否提供技术支持,我发现淘宝上有些专门做商务的,在卖这些技术产品,应对的手段也是商务手段。
就是下面这个产品。

我已经追加了评价,不知道会不会被商务报复威胁。坐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面是我修改BUG后的测试,在低频段性能还凑合。

网友A:
其实,虽然我也想买个又便宜又好用的东西,可是。。。正规的那几个sma头子也不止34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虽然我也想买个又便宜又好用的东西,可是。。。正规的那几个sma头子也不止34啊 ...

这个应该是抄错了。
SMA的头子一块钱一个的都有。
我修改后在低于500 MHz以下性能还可以。

网友:
这么简单的电桥都能抄成这样,无脑

网友B:
这个电桥不简单,调整一下电阻,再加点螺丝位,3G的方向性可以到35DB都没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像店家这样接也可以用,只不过从反射电桥变成失配电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桥不简单,调整一下电阻,再加点螺丝位,3G的方向性可以到35DB都没问题。 ...

电路简单,原理确实不简单。大神,我有两个问题请教。在哪里有螺丝位可以买,怎么使用。另外我想对这个电桥进行校准,但是open和short出来的两个功率有差异,怎么使用这两组数据对电桥进行校准呢。先提前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简单,原理确实不简单。大神,我有两个问题请教。在哪里有螺丝位可以买,怎么使用。另外我想对这个电 ...

螺丝位只针对高频,500M以下不用考虑。
open和short出来的两个功率有差异---是电桥不平衡的体现,桥臂不平衡、输入信号源阻抗不是50欧,巴伦不平衡,等因素,都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位只针对高频,500M以下不用考虑。
open和short出来的两个功率有差异---是电桥不平衡的体现,桥臂不 ...

谢谢您的回复。我高频道也要用的,看到国外有人用,我也想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