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边工作边充电时充电电流一般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20-12-18):
充电器2A,主机电池的充电方案用的是TP5100,该充电芯片通过电阻设置成2A的充电电流,主机开机工作电流约为500mA,请问在开机的状态下充电,充电电流会自动降为1.5A左右吗?
需要增加电路在开机的情况下把TP5100的充电限流电阻变大,从而切换成1.5A的充电电流吗?请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有充电IC,那就是充放电完全分开的,你用你的,它充它的,不用管他,也不用降电流,实际进入电池的电流就是1.5A。

网友B:
看充电芯片有没有路径管理,TP5100不记得了,我用过TI的是自带管理,如果开负载,到电池上的电流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充电芯片有没有路径管理,TP5100不记得了,我用过TI的是自带管理,如果开负载,到电池上的电流会下降。 ...

多谢指点,请问您用的是TI的哪颗器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充电IC,那就是充放电完全分开的,你用你的,它充它的,不用管他,也不用降电流,实际进入电池的电流就是 ...

多谢大神指点,如下图所示,我充电电源USB_5V跟电池的输出BAT都有经过IN4148去给主机VCC5IN供电,是不是必须断掉USB_5V与VCC5IN之间的连接,才能做充放电完全分开啊。这样我又有个问题,假如电池已经完全没电了,这时给USB_5V接上2A的充电器,请问BAT能马上输出500mA的电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请问您用的是TI的哪颗器件啊?

以前用线性的BQ24073,后面用DCDC类型的BQ25895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指点,如下图所示,我充电电源USB_5V跟电池的输出BAT都有经过IN4148去给主机VCC5IN供电,是不是 ...

这个两边会一起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指点,如下图所示,我充电电源USB_5V跟电池的输出BAT都有经过IN4148去给主机VCC5IN供电,是不是 ...

VCC5IN这里电流多少?

如果只是给猪芯片供电,连接到USB5V的二极管可以去掉不要,直接电池供电就好了,话说,你电池的话主控会检测欠压的吧?

如果电池到了3.0V肯定是旧不能再继续500mA输出了,这时候如果开始充电的话,电压会上升的比较快,具体看电池容量,应该很快

就可以继续500输出了,这时候相当于是1.5A充电了,也就是说,插上充电,要等电压上来在开机工作,好比手机,电量为0,插上充电,

也是要等有个1%才能开机,否则肯定开不了机的。

网友:
充电IC一般是靠电阻来调电流的。

接两个电阻并联。
一颗固定电阻,一颗电阻串个MOS管。

MOS管开机时候关断或者打开,来控制另一颗电阻是否介入系统。

开机时候充电电流小。

不开机时候充电电流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指点,如下图所示,我充电电源USB_5V跟电池的输出BAT都有经过IN4148去给主机VCC5IN供电,是不是 ...

兄弟不是开玩笑吧,4148的电流多少,压降多少?怎么也用个肖特基二极管,或者看充电的参考设计PMOS+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不是开玩笑吧,4148的电流多少,压降多少?怎么也用个肖特基二极管,或者看充电的参考设计PMOS+二极 ...

以前主机低功耗  工作电流1mA左右  用4148没什么问题   现在电流增加到400多mA  的确得改成肖特基才行   多谢提醒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CC5IN这里电流多少?

如果只是给猪芯片供电,连接到USB5V的二极管可以去掉不要,直接电池供电就好了, ...

这样用很危险,万一过放电以后,MCU起不来,会导致后面的电路失控,充电芯片涓流充电电流都被后面的电路消耗了,然后电池永远充不进去电去了,只能拆机。二极管还是保留做正规的电源路径管理才安全,一个二极管才省多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用很危险,万一过放电以后,MCU起不来,会导致后面的电路失控,充电芯片涓流充电电流都被后面的电路 ...

恩,这个有道理,是会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