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 炸起来 威力还是可以的

楼主(2020-12-18):
洗衣机的控制板,板子被炸断,呵呵  像是芯片炸了

网友A:
这个板是你用力掰断的吧?不是炸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是你用力掰断的吧?不是炸断的?

不是哦,第一张图就是拆机的时候拍的,下面有个底板  全部灌的胶,而且因为整个板子都断了,我很容易就把它翘出来了,,整个洗衣机买了1年多没有使用,最近才是用不到10次

网友:
像是芯片炸了,一般是高压进去了,引起的
但是这个板子可不是炸断的,还没遇到过炸断的板子哪

网友B:
发现板子上有个错别字“兰”,应该是“蓝”吧

楼主:
我也很震惊,板子确实是断了

网友C:
芯片发热炸开后, 熔融的金属和其他物质高速挥发, 带动气体猛烈膨胀, 盒子灌胶, 密闭空间, 应该是空气撑炸的吧, 芯片本身那有那么高的动能和冲击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板子上有个错别字“兰”,应该是“蓝”吧

蓝字丝印容易糊掉。

网友:
这种胶叫什么名字?耐高温嘛?

网友:
下一步谁去买电子配件就像汽油一样得出示身份证和用途证明才行

网友:
板子上的两个字,大约是对应旁边2个元器件。

网友:
电工们玩玩强电吧,那玩意炸才是真的炸,着火爆炸打雷各个刺激,PCB板子是220v的,动静大威力小,断电拉倒没啥意思

网友:
密封胶,能量出不来,就这点威力,不密封的话这就小大小闹。没一个电源滤波电容爆了威力大

网友:
这么的厉害,这是强电短路引起的吗?

网友:
前两天一个产品在客户手上炸了,电解电容炸的稀巴烂。幸好客户没事。
不过是客户自己买的电源问题。耐压35V的电容,适配器输出到48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发热炸开后, 熔融的金属和其他物质高速挥发, 带动气体猛烈膨胀, 盒子灌胶, 密闭空间, 应该是空气撑炸 ...

同意,之前一个插线板上的led爆炸,竟然把按钮崩出来一米远。插线板那种四面透风的都会有这种膨胀威力。

网友:
某钢,设备检修,为保护下级,三相10KV使用短接线短接,检修完成,未拆除短接线,送电。配电柜直接爆炸,柜门12mm螺栓应该有10几个,只剩1个螺栓挂着,没有飞出来,电柜后面墙打了一个洞。配电房里面的一个人真的是逃命一样爬出来的,胳膊有烧伤,要是电柜门螺栓全部断,估计他最好也是残废。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阵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