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福禄克等万用表,是怎么检测表笔插入的?

楼主(2020-12-18):
最近想改造我的万用表:表笔插错了发出响声、插入电流孔自动调到电流档

以前公司的Fluke 87V,打到电压档,然后把表笔插到电流孔里面,万用表会响

有没有人了解原理的?

我知道有各种方法实现:表笔孔有多个电极检测、孔里面有触点开关、接近开关等,都可以实现

但是我还是好奇fluke是怎么实现的

还请了解的人指点一下

或者说我要改造表,有什么好的方法检测表笔的插入
(我的万用表里面有个单片机,用来切换挡位的,我打算换一个单片机自己写代码)

楼主:
统一回复: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电流档位插孔里有两段电极,其中一个连接表笔并检测保险丝,另一个检测表笔插入

网友:
FLUKE 287 系列里面是用红外对管检测的

网友:
用来做产品还有点作用,自用的话就算了吧,浪费时间。

网友:
拆 目标;   研究。 来得快的方式

网友:
fluke189的电流插座,是有两个触点的。插入表笔会短路两个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