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UC80 uboot下网络无法工作,启动linux后可以网络正常。

楼主(2020-12-18):
求助:最近做了个980都板子,uboot下配置网络无法工作,mac0和mac1都试过,两个都不行,现象是一ping或者一运行tftp就重启了,而且重启还是反复重启,打印出uboot头信息后就又重启了。
看门狗没开。启动linux后eth0可以网络正常,说明硬件通信是OK的,但不知道uboot里需要改哪些。

之前用972,也是同样的代码,同样的phy,都是lan8720,phy地址也是正确的 配的是1,972一下子就通了,980就死活不行。。。
不知道哪位大神有搞过980没,uboot下网络是ok的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还去github提过issue,后来我也没纠结这个问题了。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NUC970_U-Boot_v2016.11/issues/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还去github提过issue,后来我也没纠结这个问题了。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 ...

好的 谢谢您,您现在的网络可以用了吗?找到问题点了吗?
我看了您的回复貌似没改什么就又好了 是吗?

网友:
搭车问一下
980用iperf3测试,cpu跑满,100M跑不满,用udp模式跑能到90M左右
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