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如何访问家里的打印机?需要买个什么样的路由器?

楼主(2020-12-18):
家里的宽带是小区的那种局域网,请问要买一个什么样的路由器?不想通过放置一台电脑再远程控制的方式打印。。。。

楼主:
外网:192.168.0.XX,内网“192.168.1.XX.

网友A:
楼主可以直接买带网络功能的打印机,无线、有线都有。   如果有老的不支持网络的打印机,那就买有usb口的路由器,一般有usb的都能支持打印,可以先查看一下宣传说明。

网友:
可以买蒲公英的路由,可以远程连接打印机,路由做转发。我用的K5,一共3个节点免费。可以2台设备访问家里。

网友B:
路由器里面可以设置端口映射的那种,将端口模拟映射到别人的外网服务器上,花点钱租一年

网友C:
蒲公英X1路由器,平时99,有时做活动75,应该可以,我是用来访问NA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直接买带网络功能的打印机,无线、有线都有。   如果有老的不支持网络的打印机,那就买有usb口的路 ...

我有罪,是我没有描述清楚,是想这台打印机放在家里,在办公室能够打印到家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里面可以设置端口映射的那种,将端口模拟映射到别人的外网服务器上,花点钱租一年 ...

请问这个如何操作,能否上个图来个痛快?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蒲公英X1路由器,平时99,有时做活动75,应该可以,我是用来访问NAS的

请问这个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蒲公英X1路由器,平时99,有时做活动75,应该可以,我是用来访问NAS的

这个看着不错,单向穿透(只需要公司访问家中电脑和nas)是不是买一个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蒲公英X1好用,网上教程大把,注意的地方就是局域网的网段不要用太常用的192.168.0.x,如果公司的也是同样网段的话,就无法访问家里的路由器

网友:
如果是家里局域网要网络打印,随便买一个带USB接口的路由器就行

网友:
买台新三路由器,二手的不到百元,刷个固件,装个zerotier one,然后把打印机的USB线插到路由器上,你的办公电脑也装个zt,然后想干嘛都行了。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 钉钉打印 有个盒子,就家里外面无缝打印

网友E:
新出的带wifi功能的打印机都可以直接通过wifi直连了,手机装个APP就可以打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着不错,单向穿透(只需要公司访问家中电脑和nas)是不是买一个就可以实现了 ...

可以的,很方便,一般用用够了,免费版带宽是300KB。它的USB口也可以插个移动硬盘上去当云盘用,看介绍也可以插打印机,虚拟串口当远程串口用。虚拟串口我试了一下力特的usb转232没成功

——————————————————————————————
增加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是如何操作的?

很简单的,买了路由器,到网站上把路由器和你的账号绑定,然后再在网站上组网,就可以用了。免费版可以组3个设备,打个比方,你有路由器A、电脑B、手机C、电脑D,你可以任意将3个设备组网,就可以组建vpn了。路由器A配置成旁路模式指向局域网,局域网内的所有设备都只算3个免费设备里的一个设备。其实我觉得一般2个设备就够用了,因为同一个UID可以在不同的电脑上登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很方便,一般用用够了,免费版带宽是300KB。它的USB口也可以插个移动硬盘上去当云盘用,看介绍也 ...

这个带宽就算了,我还是用坛友那收来的矿渣玩客云接个移动硬盘当个人云盘吧,不放什么隐私信息和重要资料应该也够用了

网友F:
蒲公英。不想折腾的话~

网友:
frp 楼主 可以试试

网友:
搞个小电脑,用teamviewer之类的远程桌面软件吧。

编辑
眼瞎,没看到楼主不想这么搞。。。但我觉得这是比较简单的办法了。

网友:
现在不少带wifi的打印机可以注册制造商的邮箱,往那个邮箱发信就会自动打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出的带wifi功能的打印机都可以直接通过wifi直连了,手机装个APP就可以打印了 ...

我家的WIFI可以在家里实现无线打印,可以如果在外地打印到家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蒲公英。不想折腾的话~

请问蒲公英如何操作?拜求详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