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换机RTL8370n用法

楼主(2020-12-18):
最近在研究交换机,看到RTL8370n这款芯片适合做8口千兆自适应交换机。
1. 看了几个原理图,都是接入了EEPROM,但不确定是否用到EEPROM来做启动时的自动配置加载,如果不接EEPROM,默认的配置是什么?
下面配置引脚的功能定义:

2. 指示灯怎么接?
    按照手册的说法支持三种灯模式:Parallel LED Mode / Scan LED Mode / Serial LED Mode
    期望使用Parallel Mode,每个端口使用两个LED做指示,一个用于指示Link/Act,一个用于指示千兆连接
    Table11关于LED definition和每个端口的三个LED引脚是怎样的对应关系?这个没有在datasheet中找到 ,比如Parallel Mode下,Link/Act 和Spd1000 分别对应每个Port的LED0、LED1、LED2中的哪个脚?根据引脚定义的描述,这些功能是在EEPROM里面配置的。。。

网友A:
不需要,通过拉管脚电平就可以

网友:
楼主违规了,

请自行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通过拉管脚电平就可以

请教一下,EN_PHY这个选项怎么配置?

网友(2024-03-30):
看有些交换机使用了这个芯片,而且是支持简单的网管的,不知道固件怎么搞的?能直接把路由器的flash复制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