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如下这些方案:FM接收,QC3.0协议芯片,PD协议芯片,USB限流开关,功放

楼主(2020-12-18):
目前在做一款产品,类似下面图片里面的这款

系统用12V3A适配器,功能和性能如下:
FM收音机
蓝牙音箱(打算用杰理的蓝牙+方泰的功放,2*5W)
无线充(15W)
Type A口电源输出(5V2A,需要QC3.0协议芯片和一颗2A的限流开关)
Type C口电源输出(9V2A,5V3A,需要PD协议芯片和一颗DCDC)

目前找到的芯片如下:
BT:JL6966B
功放:FT3128D(8ohm喇叭,限幅在2*5W)

QC3.0协议芯片:思旺的SE601

USB 2A限流开关:泰德的TD9521
PD协议芯片:英集芯IP6518(带降压DCDC)和IP2712(只有协议)

特别是FM,QC3.0和PD这块之前没做过,希望电工们帮忙推荐一些方案IC,最好是有一个方案能把Type A和Type C的两个需求同时搞定,感谢感谢

网友:
PD和QC一体的大把啊,你搜一搜网上那些氮化钾适配器就知道了,里面都有个协议芯片。

来,给你一个刚看到的本坛的链接: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8688-1-1.html

楼主:
别沉啊,自己顶一顶,有做过的电工帮忙推荐相关方案

网友:
这种产品有市场么?淘宝上很多的,各种外壳的都有